广达DAOSW7MB8D0 REV D 不触发求助高手

楼主(2012-12-09):
(图片)

网友:
你这个是 3 5后级有短路

看看USB 接口 可能有惊喜

网友:
刚查了下,应该是保护了,其中一个USB接口,短路。

网友:
数据线短路了,可以断定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usb口短路南桥啊,U口中间两个脚

网友:
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
经验 经验 还是经验加实力。

网友:
修得多就有精练。。。还是要多修修呀。。。。

网友:
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USB数据线短路  肯定南桥坏掉了

网友:
  我刚修了一个SONY的   插网线无反映,USB接口数据线短路       但是还能开机,无线网卡能连上   能正常上网,就是USB一个接口不能用(有两个接口的)    换南桥搞定的

  谁遇到这样的问题咯  哈哈

网友:
楼主干南桥了吗

网友:
现在准备拆个换。告诉你结果,哈哈

网友A:
谢谢各位,换南桥了,是南桥的问题,换了就好了。顺便问下大家,你们植球用什么啊,我用钢网弄了俩小时,以前没换过,其中一次还把芯片焊反了,晕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换南桥了,是南桥的问题,换了就好了。顺便问下大家,你们植球用什么啊,我用钢网弄了俩小时,以 ...

用bga呀,直接钢网也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