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挡LOGO求助

楼主(2012-12-09):
三星R18开机挡LOGO有时运气好能过去 但是会报错 看论坛有人说是南桥的问题 换了一个新南桥 试机十多次可以过但报错按F1可以正常进系统  但装起来再试又不行了 裸板测试也一样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内存光驱换下,重装系统没

网友A:
这种机器我遇到几台挡LOGO都是换南桥好的,是不是你的南桥没有换好?

网友:
挡logo的南桥问题居多

网友:
去掉所有外设,裸板测试下,还有测下USB的对地数值,确定没问题换个南桥试下吧

网友:
前天也遇到一台,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南桥换了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我遇到几台挡LOGO都是换南桥好的,是不是你的南桥没有换好?

我也怀疑没换好 但是不敢再动南桥怕搞不显示了

网友:
从新加焊南桥 记得以前这个机子爱无法引导系统 南桥爱虚汗 坏的情况少

网友:
接着换南桥

网友:
今天就有和你一样的故障。。。底屏不动。。。。换了南桥。。gb的桥。。。可还是没有好呀。。。以前换了就好了。。。看来这次是遇到难题了。。。

网友:
没想到大家都遇到这种头疼的问题、、、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个  把ec加焊下 可以了  但是我那个卡在logo  还报滴滴的响声

网友:
哎  还在努力中

网友:
修好几台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手头也遇到一台R18的,开机挡logo,按F2也不嫩进BIOS,还没拆机,想上来听听大家的看法。

网友:
  还是南桥居多啊。要是确定了南桥换好了的。那么就看看南桥旁边有没有什么东西隐藏起来了。没被大师发现,

网友:
接着换南桥吧,或者先加焊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查外设跟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