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容量是多少?

楼主(2012-12-09):
如图,
OEM LOGO 模块容量 000D7C 等于多少KB?

网友:
473KB 一般都是512的

网友:
是台机的卡吗 看不明白

网友:
000D7C还差两位呀,是不是00000D7C?要是的话应该如下计算:
0000D7C---7C0D0000转为十进制为2081226752,再乖以512=1065588097024,1065588097024/1024=1040613376K,1040613376/1024=1016224M,如果算错了请纠正。

网友(点评):
这只是一个G41主板的BIOS文件,什么有这么大?

网友(点评):
肯定错了,你压根不懂,主板的bios有这么大吗?你有这种压缩算法吗?能返1016224M的东西压入1MB的bios芯片里?

网友:
我是想知道这个BIOS能放入多大的LOGO图片?

网友:
d7c表示没压缩前是124KB, 正常的bmp,640*480的,100KB的都可以,因为装入时程序会压缩的。

网友:
如果你想修改全屏开机 logo,空间不够的前提下,先用命令删除原来的logo,再压进去就行了。

网友:
对不起,看错了,发到数据恢复版,我把它当硬盘来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