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MW19E-DD高压电源一体板坏了(高压保护)

楼主(2012-12-09):
AOC MW19E-DD高压电源一体板坏了(高压保护),我换了一块板代用可以用,只是显示器是4根灯管的,我的那块板只有两个接口,请教可不可以把两根灯管接一起呢?
显示器

网友:
可以的,建议你,用上下各一根的灯管,这样亮度才均衡,四根灯管的屏,上下是各一对的,如果你单用下面或上面的灯管,这样亮度会不均匀,现在有些19宽的显示器就用两根灯管

网友:
接两根灯管也可以的,上下各接一个就行。

网友:
这不挺好么 下次他灯管要是坏了 把另外两根接上 收钱就完了

网友:
楼上的哥哥 你很逗 说的是大实话

网友:
还是改吧 这样用不长 还得返修

网友:
高压保护,不会修就换通用高压板不就得了,十来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