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点亮笔记本D630主板

楼主(2012-12-09):
戴尔的D630笔记本主板 上好cpu和内存 插上电源 请问如何点亮主板 谢谢

网友A:
拿开关开机呀  接上屏  如果板子什么都是好的话  按开关后就开机后就点亮了

D630开关就是键盘

网友B:
如果板是好的,找开关就好。如果不知道开关在哪里,最好截图。

网友:
谢谢  可是主板上没开关啊  光板 没键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板是好的,找开关就好。如果不知道开关在哪里,最好截图。

谢谢  可是主板上没开关啊  光板 没键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  可是主板上没开关啊  光板 没键盘的

有的,你拿到维修店问问,人家会告诉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你拿到维修店问问,人家会告诉你的。

自己下个图纸,找找也行

网友D:
这机器显卡特别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显卡特别容易坏

谢谢提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开关开机呀  接上屏  如果板子什么都是好的话  按开关后就开机后就点亮了

开玩笑   谁不知道是键盘呀

网友:
DISCONNECTED the battery memory and plug the power charger if the pc running the exchange interuptor if no you see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