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遇到开机自动断电问题,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2-12-09):
昨晚关机后,今天一早开机就自动断电,进BIOS也会断电.最后把一条4G内存拔出来电脑恢复正常(一共2条4G内存).把4G内存插回去又断电,那么是否是内存已经寻损坏了呢?(一条内存是配电脑时买的,另一条上网买的,电脑买了6个月,内存也差不多时间,加了8G内存用了一个月时间.).求各位给测试方法!

网友:
应该就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两条内存分开插,一次只插一根,开机试试,如果都能开机,说明内存都没问题,如果有根能开机,另个不能,那就是内存坏了,应该还在保的,换吧

单条试试,看是不是真的那条坏了,或者插槽坏了。也有条没坏,槽没坏,插两条就是不走代码的,显然你这个不属于这一种。

网友A:
在保的内存换一根就是
不过内存假的也多

网友:
内存短路拉, 两个一个一个的试,那个导致重启就那个坏了。然后重新换个就好,才八个月在保的。

网友B:
蛋痛的事,你插那么多内存搞什么!你用的了8G么?

网友C:
512的内存嫖过u。

网友D:
先感谢两位....今天换内存测试一下!昨晚把U盘插到机箱前面的USB接口,在传输数据时,结果又断电!还想请问下机箱如果有点漏电会影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保的内存换一根就是
不过内存假的也多

那店家拍胸口说绝对真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蛋痛的事,你插那么多内存搞什么!你用的了8G么?

平时挂游戏什么的,用温骑系·统,没8G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2的内存嫖过u。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感谢两位....今天换内存测试一下!昨晚把U盘插到机箱前面的USB接口,在传输数据时,结果又断电!还想请 ...

先确认是机箱漏电还是你自身带的静电。用的什么牌子的电源,功率多少。这种断电的故障也可能是电源功率不足引起的,或者电源本身故障,带负载能力变差,引起的。先确定内存都没问题的话,换电源试(找朋友借个“好”的),再排除CPU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停机。。。慢慢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店家拍胸口说绝对真货

真货有问题还不是要换

网友:
不管他的货是真还是假,有问题必须的换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