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新手,修复宏基 Aspire 9500 不触发,汝等观之!

楼主(2012-12-09):
   看到标题,大家是不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上次发了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2033-1-1.html,让大家读的很不舒服,在此表示歉意,此次用白话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供新手学习,老手看看也就罢了!闲话不多说,维修正式开始!!
  主角:ACER  Aspire 9500
  故障:不触发
  思路:按上电时序
  维修经过: 这台机器是 INTER  迅驰的机器。还带着打印口,是台老机器,当初短路没有待机,把待机修出来以后又放了一段时间,断断续续修了将近一个星期,原因是没有时间,也不值钱,如今到冬天,生意淡了,才拿出来研究,权当练手了,想必对老手来说,不触发的机器是最好修的,但我是新手啊,莫见怪,开始按时序查起,既然待机已经有了,那就重点查触发部分啦,测开关有3.3,按下也有高低电平变化,测EC,第二脚 ON/OFF# 也有跳变,说明开关到EC线路正常,EC供电,复位,至南桥的Rsmrst#信号正常,晶振也已起振,再测PBTN_OUT#,按下开关时也有低电平发往南桥,此时看来EC没有问题,再测南桥的供电,RTCVCC,RTCRST,外围的晶振也没有问题,到这里还是不触发,查下BIOS的波形也有,供电由3VALWS供给,从官网下了个BIOS刷上去,情况还是那个情况啊。。那么开始怀疑南桥本体坏掉,从料板上拆下一个换上去,怪怪!还是老样子,以为换上去的南桥是坏的,再拆,不行。再拆。。。。一连换了四个南桥(都是旧板上拆的),我想四个南桥都不可能是坏的吧!把那个开关按啊,按啊。。至此维修进入僵局,没思路了。。。。先放着。。。。忙别的事情去了。。。忙完后,又呆呆的看着这个板子,心里在想,没道理啊!触发就那几点东西,随手按了一下开关,你猜怎么着。。。。触发了!!!心里那个激动啊!马上关了上处理器和内存,我滴个神啊!又不触发了,怎么回事,有接着按开关,没戏。。基本上几十次才能触发一次,看来还是有问题,此时心里有底了,既然已经触发,那么南桥,EC应该没问题了,重点转向待机部分,3v,5v,1.8v(此机器3 5v待机正常后1.8v也立即产生)都没问题,百无聊赖的测3 5v供电芯片的条件,正常(这不废话么),再测1.8v供电芯片ISL6227,纯属没有办法的办法,就在此时,情况出现了,此芯片的EN使能电压为0!!但让我疑惑的是没有开启信号,1.8v是怎么出来的啊!不管他了,没有开启,那就把开启查出来再说,此供电芯片的开启电压5VALWP,也就是5v待机电压产生后直接给此芯片提供开启信号,现在此芯片的电压为0,要么断线,要么拉低,打此处对地值,0欧姆,巡线追查,此引脚外接一个0欧姆电阻,和一个电容,断开电阻,引脚这边还是短路,不会是芯片短路了吧,看图纸还有一个电容连着开启脚,就在板上找啊找。。。结果发现这个电容不知道怎么就变成电阻了,大家请看图

拆了这个电阻,不短路了,连上0欧姆电阻,插电触发,那个电流啊,哗哗滴。。。。。。连续试了几次,次次都能触发,至此此板成功修复!
   结语:虽然这机器修复了,但让我不解的是,EN 信号都没有,那个1.8v是怎么来的呢。。。。。。望高手给出答案!
   手都冻僵了,房里好冷啊!大家加点分鼓励鼓励吧!

补充内容 (2012-12-14 13:14):
经高人指点,此机器在待机时,南桥应有一个1.5v待机电压,正是缺少这个电压导致不触发,而我前面提到的1.8v待机电压是由EN2开启,1.5v由EN1开启,两者是独立的单元!

靠,上次那那个文言文是你发的啊,,,,坑爹...这次不错,写的很详细,楼主思路也不错

网友A:
楼主 分析得很精彩 我想问下,你这个1.8V 是什么电压,

网友:
我感觉修东西要有思路才行。。。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

回复时要注意,别被扣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分析得很精彩 我想问下,你这个1.8V 是什么电压,

好像是给内存提供电压的

网友:
楼主的电路基础不错呀,分析得不错。

网友:
观你M个头哟   LZ的破文言标题象自己是上手一样

网友C:
观了,你修的是二修鸡,鉴定完毕。

+5分。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 分析的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观了,你修的是二修鸡,鉴定完毕。

+5分。

感谢你的支持啊!

网友:
楼主的电路分析的~~~       顶!

网友:
楼主的文言文水平很高哈!

网友:
不错,思路蛮清晰的。现在的我就头大了,东芝L800进水,没CPU供电。

网友:
这个本该是电容被前面修的人换成电阻了,这可能就是所说的JS吧

网友D:
你修的是EN1,而EN1是开启+1.5VALWP电压的。
EN2才是开启+1.8VP的,所以互不影响。

我查过+1.5VALWP经过节点PJ1变名而来的+1.5VALW
而+1.5VALW去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南桥的VCCSUS供电
一个是场管U24的D极。。。

而你这种 情况就是南桥的一个1.5V的待机没有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修的是EN1,而EN1是开启+1.5VALWP电压的。
EN2才是开启+1.8VP的,所以互不影响。

  感谢你的指导,谢谢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是二修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是二修板吗????

不清楚啊,丢到角落好长时间了,好像是老板收的机器,屏还挺大,17的

网友:
新手已阅~~帮顶

网友:
一切还是要有理论才行呀,不然没一点思路!

网友F:
你这个分明是南桥缺少一个电压,供到+V5REF_SUS脚 位的5V待机电压

网友:
能修出来就好阿!有图,有真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分明是南桥缺少一个电压,供到+V5REF_SUS脚 位的5V待机电压

呵呵,这机器对老手来说,简直就是秒杀机,但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困难,每台机器待机南桥就有这个1.5的电压么

网友:
新手路过,应该是2修板吧支持下

网友:
不错,,,修机要细心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呵呵,这机器对老手来说,简直就是秒杀机,但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困难,每台机器待机南桥就有这个1.5的电压 ...

3v 5v,老南桥需要1.5V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3v 5v,老南桥需要1.5V待机

呵呵,听君一言,如醍醐灌顶啊!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楼主是三国,水斧看得太多了

网友:
呵呵,还是这个有意思,上次那个文言文真的不好理解!顶一个!

网友:
这种要花时间量啊,同时也要思路清晰!

网友H:
不错 值得学习  分析的很好  但是应该不是新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 值得学习  分析的很好  但是应该不是新手哦

如假包换,没有必要

网友:
精彩,楼主手高啊

网友:
没图纸怎么替你分析啊???

网友I:
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啊
lrt0000
没觉得,只是觉得运气好而已,要不就当料板了
详情

网友:
也算是个人才了= =顶一个

网友:
楼主讲解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啊
没觉得,只是觉得运气好而已,要不就当料板了

网友:
嗯,不错,细心很重要,也让我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