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缺件音箱电路板

楼主(2012-12-09):
这个是2.1音箱电路板求助红框内U5 U6应该是什么件 另一红框内是原来就没有还是后来被摘掉

网友(点评):
TDA2030A 功放,两只八脚的是前级5532,百度一下大把资料,如果你不懂什么是TDA2030A就很难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音箱啊

网友:
应该有一颗运放没了

网友:
低端产品都是用4558运放的多。

网友A:
散热片那上2030,是后级功放。两个芯片是运放5532,做前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那上2030,是后级功放。两个芯片是运放5532,做前级的。

太感谢了 另想请教 这个电源也被剪断 不知道该怎么连接 变压器标记24 +5VX2—1.6A
共三个线头 不知道该怎么和这个板连接

网友:
这个应该是精简后的电路吧,使用应该是没有问题,貌似上面还有3个5脚的功放块,只是少了1个和前级的块子,LZ是想打磨??

网友:
买一个成品板才四十来块钱,没什么必要修了,楼主这板少一个TDA2030,两个前级5532一个5V稳压7805,还可能有其他乱七八糟的电阻电容

网友C:
这还修啥。。。郁闷 网上淘一块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了 另想请教 这个电源也被剪断 不知道该怎么连接 变压器标记24 +5VX2—1.6A
共三个线头 不知道该怎 ...

3根线都是低压端的吧?一般是中间抽头的共地变压器,两边绕组匝数一样,经过整流滤波输出正负两组电压。你若不能通过线色确定哪个是中间抽头,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阻值最大的是两个输出端,剩下的是中间抽头,中间抽头与另两个输出端的阻值基本相等,约为前面测的最大值的一半,若中间抽头与另两个输出端的阻值不等,相差较大,说明绕组有部分短路的故障。。。。。。。。实际上,电脑音箱变压器较易损坏,功放坏的不多(因为声音不会太大),变压器坏的话,用功率和输出电压相同的代换

网友D:
功放块的话看图应该是相同型号,八条腿的应该是运放,想4558、5532等,功放块的外围电路参考另外三个就可以了!

网友:
拆没拆你发现不了吗?  看看 下面是否有动过的痕迹呀。。。。基本上是有的。。。。

网友:
你看看背面有没有拆过的痕迹啊 这很明显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放块的话看图应该是相同型号,八条腿的应该是运放,想4558、5532等,功放块的外围电路参考另外三个就可以 ...

真的感谢大家帮忙 等有时间在弄 一定给大家汇报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还修啥。。。郁闷 网上淘一块呗

买不到 在淘宝上查了 没有 这个音箱很新 是卖音箱库房里的废品 就是里面的电路板是这样的 估计是给人拆走用件了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款音箱没有运放直接音频放大!

网友:
左边的应该原来是空白的,少的是双运4558 5532..

网友(2014-12-19):
运放,4558,八脚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