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翔升9500GT。真XXOO神了个去。具体看之。求老大们解释

楼主(2012-12-09):
无聊研究个显卡。还真无语了。故障随机死机。轻微点状花屏。翔升95GT TC512,实际128 .DDR3。第一次跑MATS结果异常
具体看结果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IOA[31: 0]           0          350            0
FBIOA[63:32]           0         1452            0
FBIOC[31: 0]           0           6400           0
FBIOC[63:32]           0           16            0

以为是软件环境问题。但是测试其他版本都不能用。只有这个MATS 2.65能识别到,再次测试。结果一致,高温稍微把四个显存吹了一遍。故障依旧

借哥们儿一个图。懒得自己拍了 ^_^

三星显存。感觉故障很皮。之前吹大花的也不少。直接从显存入手吧。跳过加焊GPU了。。95的GPU感觉相对很少虚。至于显存定位这东西,也不做多说了。前面有大哥都有详细说明。从上面左数第一个开始。拆掉背面的分压电阻(就是显存主供电连接的那个)。测试结果如下
mats version 265.36.  Testing G96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IOA[31: 0]           0          350            0
FBIOA[63:32]           0         1452            0
FBIOC[31: 0]           0      25320310            0
FBIOC[63:32]           0           16            0

发现是C区第一个显存。重新补回分压电阻。随手测试了下。不至于吧。C区31:0竟然好了(绝对不是加焊显存所致。因为分压电阻在显卡背面。之前吹全部显存时用的温度比这高多了。拆电阻是瞬间就拿下来了)

mats version 265.36.  Testing G96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IOA[31: 0]           0          350            0
FBIOA[63:32]           0         1452            0
FBIOC[31: 0]           0             0             0
FBIOC[63:32]           0           16            0

当时倍感神奇。不知怎么回事,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拆掉第二个显存的分压电阻,通电。。。报错。。。再装上分压电阻。我汗又好了
mats version 265.36.  Testing G96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IOA[31: 0]           0          350            0
FBIOA[63:32]           0         1452            0
FBIOC[31: 0]           0           0            0
FBIOC[63:32]          0           0            0

我又如法炮制。把另外两个也重复以上动作。最后竟然都好了。也没有点状花屏了

mats version 265.36.  Testing G96 with 128 MB of memory.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IOA[31: 0]           0            0            0
FBIOA[63:32]           0            0            0
FBIOC[31: 0]           0            0            0
FBIO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No errors logged.
No errors logged.

测试3Dmarket 06顺利通过。最后。悲剧。虽然显卡好了。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好的。求神人解释.....................

补充内容 (2012-12-17 17:23):
你们都有些误解。首先绝不是加热的原因。再一个不是改变电压的原因。我感觉问题出在。拆了分压电阻后,在目标显存工作不正常时通电测试了4分钟左右。然后故障才发生变化的。

网友:
就没有人遇到吗????????????????

网友: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把显存的型号及生产日期写给大家吧

网友A: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拷鸡大法吗,你把显存烤热了,自动修复了,测试软件没有问题。

有可能,,那么还是显存问题了

网友B:
楼主前辈你好,就是我是才接触维修,想问一下你,就是分压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怎么判断在什么位置呢,每每看到这种超出我理解范围的帖子后,我其实都很想问问,但是大神们一般都不爱搭理我,我太小白了,什么都不懂,希望楼主前辈可以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C:
其实修复方法也就是之前某位大神是试验出来的方法:显存降压,这个问题就是用于解决三星显存的花点问题了,暂时能好,但长时间就不知如何了~~~

网友(点评):
怎么降压了?

网友:
楼主吧分压电阻位置贴出来吧,最好用红圈圈出来让大家明白方法

网友D:
很有趣的修理结果。但是看上面几位的分析原因觉得有点不对。
1)楼主事先加焊过显存,也强调了拆电阻是很快的,所以不存在加热导致故障消失的可能。
2)楼主不过是拆下再装上,并没有改变电阻本身,所以也不存在降压的可能。
我也说不清具体原因,只能做一个推测,如果有参考价值最好,如果于理不通,只当笑料。这个分压电阻是提供显存上的参考电压,拆去之后该显存就不工作了。我们就是用此法来定位显存数据位的排布,再根据测试结果准确判断出故障的区域。
注意到楼主修理的一个细节,那就是拆下电阻后上机测量-------该显存全部报错,然后再装上电阻-----好了。4片显存都是一样的过程。奥妙可能就在这里。如果拆去显存后不上机测量一下,而是直接再装上去,故障可能依旧存在。什么道理呢?我们知道显存内部是一个个存储单元,RAM,可读可写,断电消失信号。这是理想的工作状况。如果显存有问题(三星的显存有点可疑不是?)某些存储单元的性能下降,导致不能正常读写,自然就花了。这种性能方面的问题,在平常情况下不能恢复,但是当你给该显存加电,但是不进行读写操作时,就有可能促使其恢复,于是故障就消失了。
这样解释可能有点牵强。我说一个故障,不知有没有人也遇见过。有的卡不亮,我们就会去测量金手指上面那些小电容对地的阻值,有的时候,经过测量阻值,再上机竟然就点亮了。什么道理?只能解释为万用表的电阻档是有电压的,测量电阻的时候相当于给核心内部加上了一个电压,于是故障就消失了。这种情况,和楼主说的可谓异曲同工。
楼主最后一个测试结果是全面的,前面的测量为何不把下面的读写错误也一起发上来呢?这样应该看得更清楚一点,具体是哪些数据位有问题啊。

很赞成你的说法。至于显存内部的原理大家都了解的太少了。我真应该当时做好测试工作的。现在没有问题反而没法测试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有趣的修理结果。但是看上面几位的分析原因觉得有点不对。
1)楼主事先加焊过显存,也强调了拆电阻是很快 ...

这个说法太牵强了,但我也没想到别的。按理说断电显存数据都清零了,不存在复位不复位的,楼主在实验到最后两颗的时候,给显卡只加12V 和3,3试试就好了。

网友(点评):
是有点牵强,但是我有说复位吗?如果没有说过,那就是你自己想象的啦

网友(点评):
奇怪!显卡上正常工作就是加12V和3.3V,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外电压?

网友(点评):
哎。看到你说这些后悔不已。应该测试好分享给大家一个经验的。现在晚了。怎么弄都不会故障重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前辈你好,就是我是才接触维修,想问一下你,就是分压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怎么判断在什么位置呢,每每看 ...

不懂就要问,问了有机会学会,不问肯定学不会。问了还有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修复方法也就是之前某位大神是试验出来的方法:显存降压,这个问题就是用于解决三星显存的花点问题了, ...

降频吧????

网友(点评):
当时测试好了之后就把它降频了。默认1400.改为11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前辈你好,就是我是才接触维修,想问一下你,就是分压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怎么判断在什么位置呢,每每看 ...

不好意思。来晚了。那个分压电阻的一脚是直接连接显存供电电感的。很好找的。一般一个显存只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拷鸡大法吗,你把显存烤热了,自动修复了,测试软件没有问题。

不是烤好的。

网友:
楼主用的测试显卡的是DOS命令还是某个测试软件啊   我一直都想有一个这种测试显卡的程序 希望楼主能分享一下

网友(点评):
论坛搜索MAT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