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不起负载的电源

楼主(2012-12-10):
鑫谷电源,空载时输出正常,接到主板上,开机掉电,主板是好的,请问师傅们,这样的故障一般会出现在哪里,我是菜菜鸟,求助,谢谢

网友:
打开瞧瞧吧,一般都能发现问题的,带负载能力差等

网友:
打开电源盒,看看初次级滤波电容是否怀孕。

网友:
高压电解和加速电容容值变小

网友:
高压滤波电容是否容量不足,低压滤波电容是否怀孕都是问题!不要看见那个东西就紧张!

网友A:
今天我也碰到两个和你 一样的电源不插主板各电压都正常 但是上到主板就转一下 主板肯定没问题 我是卖电源的所以什么毛病的都能碰到 最近才想起学习维修电源的 其中一个拆开主变压器有一个虚焊了 另一个还没看 搜搜论坛里的帖子 应该对你有帮助的 我都是这样和前辈们学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也碰到两个和你 一样的电源不插主板各电压都正常 但是上到主板就转一下 主板肯定没问题 我是卖电源的 ...

那你实际的机会可多了,一定学的快.

网友:
拆开看看,有鼓包的电容先换了再说

网友:
恩 对于这类问题 大家都明白了 我来总结下:先拆机 看有没有明显的故障 烧机的 怀孕的 有精灵住在里面的 城管执法不到位引起的脏乱差 。。。。如果都没有 那恭喜 拆板修吧。谢谢看贴

网友:
晕  刚才写的贴怎么没有发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答,我拆开电源看看,谢谢。

网友:
我看了一下,电源上无电容鼓包,加焊了变压器等器件,插上主板上电,可以点亮,只是电源里有吱吱的叫声,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由于线路设计参数等原因,有的开关电源工作时就是有点“吱吱”声,只要输出电压正常,开关管发热量不大一般没事的。

网友:
pg为3.84v正常吗?

网友B:
故障找到了,是两个50V10uf的电容的事,换完后,吱吱声消失,谢谢大家的解答,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拆开看看吧,这种情况出现最多的都是滤波电解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原件明显的损坏,然后在检查主控芯片的正反馈电路,整流电路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找到了,是两个50V10uf的电容的事,换完后,吱吱声消失,谢谢大家的解答,再次表示感谢。

开关管附近的吧,那叫加速电容,前面回复我有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