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ONY H10常见通病大光圈失灵怎么解决?

楼主(2012-12-10):
请教一下,SONY H10常见通病大光圈失灵怎么解决?

F3.5打不开了,调手动M档,F8.0到F3.5的时候,有嚓的一声,光圈打开完又关闭,F8.0和F3.5拍出来的亮度是一样的,见过两台,都是这样
其他档机器拍出来即使是显示F3.5,实际上也只是F8.0,稍暗的地方被迫高ISO,效果很差

网友:
大光圈失灵,指的是什么,不能变焦?
变焦后对不上焦?
还是光圈不动?
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第一个都是变焦键问题,后两个就是光圈、CCD、主板数据、主板
我就不写细了啊

网友:
F3.5打不开了,调手动M档,F8.0到F3.5的时候,有嚓的一声,光圈打开完又关闭,F8.0和F3.5拍出来的亮度是一样的,见过两台,都是这样

网友:
你都遇到2台了,还没把镜头拆开来仔细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