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路测量ATX电源中的电阻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12-10):
我在在路测量ATX电源中大电容的两个均压电阻、还有在路测量辅助开关管与B极相连的两个启动电阻时,数字万用表上的数字会不停地跳变,但是在路测量其他位置上的电阻时却不会有这种现象。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前者表示电路中有故障?请大师指点下,谢谢!!(声明:开路测量时均压电阻、启动电阻是正常的)

网友:
在路测量是受到电路的影响,断开测量电阻正常就说明电阻没有问题

网友:
电阻在线测好像测不准吧

网友:
在路测量容易受到其他旁路的影响,均压电阻并联有大容量电容,导致测量时表笔对电容充电导致电阻读数变化无法测量;测量启动电阻其两端也相当于在测量两个大电容串联回路,向大电容充电。其他位置正常说明无大容量电容干扰。其实在路测量大部分可以判断出该位置元件的好坏,一般测电阻会稍少于标称阻值,因为两端相当于并联其他阻值;如果和标称的相差大,就看是否并联有其他阻值的电阻

网友:
指针跳动说明大电容里面残存有未泄漏完的电荷。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没有电容放电,它是不会跳变的,只是不准而已。

网友:
是并联的电容在充电,导致数值跳变的。

是的,在充电,不同意5楼、6楼的观点

网友:
连着IC测也不准

网友:
在路测受很多电路的影响,除非那种限流电阻之类的小阻值电阻影响应该小点.

网友:
只要断开测是正常的就行,在线测是不准确的

网友:
在路测量因为电路中有电容,存在充放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