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31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2-12-10):
昨天遇见一个G31主板开机后不跑码,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全部正常,用打值卡测pci上的复位和时钟都有,都正常。1.6v 1.8v。也就是说,南桥已经发出pcirest了。,难道是cpu没接受到这个信号没复位?cpu复位该怎么测,不上cpu没cpu电压啊。上了没法测。。。。。。

网友:
上假负载啊,没有假负载肯定不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再不行就丢了。

网友:
刷BIOS,压桥,看板子有无断线。CPU的复位只能刮线测了。

网友A:
cpu复位。和时钟不测刷是不是早了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复位。和时钟不测刷是不是早了一步

刷BIOS总比查线路快吧

网友:
G31的主板通病就是bios坏了

网友:
南桥也哎坏呀

网友:
供电正常 刷个BISO吧  压下桥  看下座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