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4750进系统到显示win7就死机

楼主(2012-12-10):
笔记本死机的时候电流掉到0.954,该机子是I5CPU的,南北桥集成的,独立显卡,桥芯片已经更换了,显卡芯片重植,后故障还是一样,掉电时CPU供电的一个电感无波形输出,更换与其相连的MOS管故障还是一样,现在维修无思路,求各位同行高手指点

网友:
你装XP有试过吗?把显卡驱动关掉看看!

网友:
、测下硬盘看硬盘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