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没有光驱,求指点装系统

楼主(2012-12-10):
苹果没有光驱,开机几秒是白屏,接着屏幕中间出现个问号,不知道怎么搞,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用量产过的u盘 、usb光驱

网友:
用外置USB光驱。按苹果键开机会认到硬盘跟光驱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PXE。

网友:
PXE或者用量产过的U盘(比如说USB-CDROM)

网友:
用USB设备启动看下

网友:
用u盘呗,现在u盘基本可以替代光驱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