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的怪问题

楼主(2012-12-10):
型号 hk320-55ap
现象 待机有5v 通电风扇慢慢转,测黄线有5点几v,
短接绿线 能启动,输出电压都正常(诡异)~~

网友:
输出整流有问题

网友:
难道是5VSB和黄线短路了?

网友:
输出 整流管 掏空 测量么问题啊,5vsb和12v 有阻值的 无从下手哈

网友:
5V(非5VSB) 和 3.3V 是否正常

网友:
+12V这组电压低了,查这组输出整流管和电容。

网友:
短接 绿线 开机后 12v 5v 3.3v都正常

网友:
查主控IC待机状态下的各脚电压。
这样才能让大家更容易地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待机下,黄线就有5V?

网友:
还是待机不正常,航嘉电源待机电路的滤波电容和电阻失效是通病,不妨查一下。

网友:
重点查下待机电路的滤波电容和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