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索尼液晶电视出现竖亮带的故障

楼主(2012-12-10):
请教接一台杂牌的液晶电视,开机当时正常,等几分钟后图像中间就有点发白,要是按菜单键后就会出现竖的亮带,由于没有配件可以代换,不确定是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第一个图是开机几分钟后的图像,第二个是按菜单键出现的,屏是三星LTA320AP02 ,逻辑板320AP03C2LV0.1 .不按东面板或遥控器是不会出现第二个图象的亮带。

网友:
重新烧一下程序看看!

网友:
修液晶这种东西,你自己换套电源板驱动板,点下不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了,再来讨论是电源板或者驱动板哪里的问题

现在你点都不点,这样问,谁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好似屏坏了  没得修

网友:
问题是没有这个逻辑板呀,所以没法下手呀。经常也就修一些显示器,没有修过电视机。呵呵

网友:
首先检查下屏线如果没问题,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有没有接触不好。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说哦,只有买一块点屏逻辑板来试试了。

网友:
屏幕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谢谢大家。屏线也拆下檫了一下,没有什么变化的,看这个现象屏坏的可能性不大的,那只有换个逻辑板试试看了。

网友:
屏坏的几率是98%

网友:
屏线拔掉直接上个屏供电,观察屏正常不正常,不正常不要修了。正常的话,查下屏供电电路元件。都正常再刷程序。

网友:
漏壶 是屏的问题   直接换

网友:
同意版主的说法,你可以采用代换的方法分别测屏和逻辑板屏线从而判断问题。

网友:
屏 的 问 题

网友:
确实挺山寨的·
呵呵·
屏的问题

网友:
试试换个屏电路上的主芯片 或许会好

网友:
这种现象有可能是逻辑板坏了。屏也有很大的可能

网友:
只有修屏电路了

网友:
这是   三分屏吧    屏坏了吧

网友:
由第二张图看按菜单时才会出现白竖带这是个常闭型液晶屏,看第一张图在不按菜单时也有竖带但不明显,这就说明行列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