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昂达N61主板键盘口不能用

楼主(2012-12-10):
检测键盘鼠标口5V电压都正常,键盘鼠口 2个脚的对地阻值 ,有一条不正常 万用表检测阻值达到1000多,另外一个叫阻值正常600多,电容,222排阻 都查过了 ,也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IO也换了 ,那一条键盘口的阻值老是1000多 , 这什么问题

不会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这种应该是OPEN了吧

网友:
跑过线没  上次我那个断线了

网友:
键盘口是跑到IO那的  你跑哪2条地址线

网友:
跑线看那条数据线连接到哪里,正常值是400-600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 数据线的对地阻值不一样  跑线吧!在看看背面那里有没有明显的刮伤 用表量量

网友:
跑线看看是直连IO还是控制芯片。

网友:
跑线,不确定断了可以用万用表量线两端的阻值。

网友:
一个键盘口,还用的着动大刀,真佩服楼主敬业精神。简单跑下线路,拆掉排容,不要拆排阻。再不行,直接推荐一个U口键盘完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