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G I5的机器

楼主(2012-12-10):
今天接到一台ACER 4750G I5的机器 待机正常 3V 5V正常 就是按开关没反应。查看EC的PM_PWRBTN#   3.3V没跳变,再看RSMRST这个信号没有,直接刷BIOS .问题解决!现在把BIOS传给大家,可不知道怎么传?能指点下吗?

网友:
楼主的判断快准确

网友:
不错 我用的就是这个型号的机器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坏,已经成通病了

网友:
想不通RSMRST都没有。刷BIOS会好!
请楼主告知!

网友:
宏基的好多机器都喜欢坏BIOS!

网友:
文件怎么上传能告知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师父教的RSMRST,没电压的话直接刷BIOS  不要考虑其他的!

看来师傅 教 的东西也挺实用。。如果是我按常理这机器会修不好的

上传符件的话点击添加附件就好了。

网友:
这个BIOS是4M的,可是我看了只能上传2M的,,怎么办????

网友(点评):
那就不要上了,你没太大的权限。。。。。靠大家你的解决方法叉好了。谢谢你

网友:
BIOS坏是蛮多的,这都是经验呀。。。上传添加附件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