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显示器 不上电 求思路

楼主(2012-12-10):
手里有个飞利浦显示器 19的 现在症状 接电源 开机灯不亮 屏没有显示 拆开 检测大电容有300V 到 驱动板 有 5V 按键板 有3.3V  还应该检测哪里 求 高手指教

电源板 和驱动 板 电源板上大电容前段有点漏液

网友(点评):
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个人建议先检查所有的开关是否完全良好,没有漏电,这是最容易做的,如果完全正常的再考虑换大电容,接着检查解码板上的各组供电和高压上的供电,高压开启信号是否到达,高压的开关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下一步需要等你的检测结果来判断该检测哪里。

网友:
每个按键都有3V3么?

网友:
电源上面有没有15V电源呀,有的板还要有3.3V的,一般有标示的,如果电压都有,主要查主板

网友:
电源板上大电容前段有点漏液
——先把大电容换掉再说别的吧。

网友:
先换大电容试试

网友:
如果各电压都正常的话,只有刷下驱动板的程序了。楼主好好检查每个地方电压

网友:
如果有个按键只有一点几伏   建议先把全部按键换了吧

网友A:
问下原来是 450V120uf电容 换成 450V100UF能行么

网友:
稍小点,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电源板 不通电的情况下  打下阻值   5  12V短路不   然后通电测试是否有电没电 查 驱动芯片   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1个按键没有 才 1点几V

应该就是它漏电了。

网友:
电源板上有没有12V和5V 啊  要是没有 就是主控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原来是 450V120uf电容 换成 450V100UF能行么

行,就是最好换一样的或者是比他大的。

没事,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