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7寸显示器指示灯会亮不显示 型号1704FPTt

楼主(2012-12-10):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插上电源,指示灯正常。接上信号线,无显示  新手求解.
上图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灯管外也不显示接

网友:
是不是给不行了

网友:
插上VGA后,用手电照照,看屏有没有显示。
有显示的话就是暗屏,那就是高压板或灯管有问题。
再外接高压板看看屏能不能点亮,就清楚什么地方有问题了。

网友:
外接灯管 不亮的 确定是高压吧,但是测不出来!

网友A:
外接一个确定是好的高压板,用来点亮你的屏上的灯管,如果不亮,就是你的屏灯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一个确定是好的高压板,用来点亮你的屏上的灯管,如果不亮,就是你的屏灯管坏了。

··· 灯管是没问题的|

网友:
灯管好,如果再是暗屏,那就是高压板坏了。
修?换?那就看你了。

网友B:
高压部份问题,测测高压那的MOS看看有没有短路,有短路的坏查找到根源,据我估计是高压芯片有问题导致没有电压,外接灯管不亮,取下高压芯片看看MOS管是不是还有短路

网友:
是不是高压震荡芯片穿啦

网友C:
DELL的17寸机器高压坏的多,,你拆下测试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的17寸机器高压坏的多,,你拆下测试看有没有短路。。

检测 出来 高压 驱动都有问题 修起来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部份问题,测测高压那的MOS看看有没有短路,有短路的坏查找到根源,据我估计是高压芯片有问题导致没有电 ...

我换了通用版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