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ntel H57 网卡驱动!

楼主(2012-12-10):
我有一块Intel H57 小主板  什么都是好的!  但是网卡一直装不上去,   驱动精灵   驱动人生!   自带光盘都不行!   谁知道这个网卡怎么装上去,  驱动人生装好一次!  但是重新启动  就不行了!  彻底不知道咋办!

网友:
驱动精灵安装啊。。。 不行官网下载。。。

网友:
如果所有软件都排除啦,就是硬件问题啦。。。。看看是不是主板硬故障问题

网友:
把PCI ID号发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太理解!  你是想要  网卡芯片!  还是  主板型号! Intel dh57jg   ITX主板

网卡芯片的pci id 号,例如我的是:PCI\VEN_10EC&DEV_8136&SUBSYS_1426103C&REV_02
,网卡属性里面有个硬件ID号,复制下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芯片的pci id 号,例如我的是:PCI\VEN_10EC&DEV_8136&SUBSYS_1426103C&REV_02
,网卡属性里面有个硬 ...

PCI\VEN_8086&DEV_10F0&SUBSYS_00358086&REV_06    是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