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待机芯片D95280解决办法有吗?

楼主(2012-12-10):
联想E420大家都比较熟悉吧。此机器采用待机芯片D95280,然而我到淘宝上买了3家的D95280芯片都不能正常使用,有一家的芯片上上去3V正常,5V不正常。所以求基地的朋友们,买过这个芯片的且D95280这个芯片是好的。麻烦说下在那儿可以买到正品啊。。70块,38块,50块的全部都买过了。没有一个是完好的芯片。。。郁闷啊。。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换了3个芯片都是不出3V,5V电压。。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翻新的这么多,我家也买过4个有3个不好用,我擦,这个芯片坏了,我家成本都收不回来

网友:
我上次只买了一个就过了。会不会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翻新的这么多,我家也买过4个有3个不好用,我擦,这个芯片坏了,我家成本都收不回来

如果我在买一个,修好才保本啊。。如果运气不好。又赔钱。

网友:
   我现在还有呢!买回来都不能用~~~~~

网友B:
我没记错 这个是触发后才有3V5V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待机时是没有3V 5V的,插适配器的瞬间有,马上就没,触发后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在哪家买的啊?

小苏本本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记错 这个是触发后才有3V5V

瞎扯  待机有3V5V

网友:
运气不好吧,嘿嘿。不好做了啊

网友:
小苏本本哪儿也是一样,改字的芯片。

网友:
我这台机器现在是待机0.05,待机3.3V正常,5V现在只有1.5左右的样子。。。。我看版主:武汉天涯浪子,说的是插电的瞬间有3V,5V吗?然后马上就没有3V 5V了码《《》》?/

网友(点评):
浪子说的对。遇到不少机器了。 从没见过待机有3V5V的, 不过有的是来修的时候故障就是不触发,待机有3V5V, 换个芯片待机没3V5V, 好了。

网友(点评):
待机0.05肯定不对。或者是你没有焊好也会待机不对的

网友D:
不要在深圳买了,这个型号的深圳没有全新的。外地有,一定要全新的65吧。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在深圳买了,这个型号的深圳没有全新的。外地有,一定要全新的65吧。

你知道哪儿有卖马?

网友:
从小苏家拿了一个65块好的

网友E:
我买了好多了 没有好的 装上去那个REF电压很低 正常的是2v  3.3v和5v输出都是1.几v 这种情况就是芯片不行 已经确定了 我一共加起来买了22个 只有2个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好多了 没有好的 装上去那个REF电压很低 正常的是2v  3.3v和5v输出都是1.几v 这种情况就是芯片不行 已 ...

在那儿买的啊?我现在的待机也只有1v多。

网友:
确实很多是坏的。我买了3个,都不行。

网友:
确实很多是坏的。我买了3个,都不行。
阿神飞
现在机器已经放我这儿2个星期了。。。还是找不到正品的芯片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很多是坏的。我买了3个,都不行。
现在机器已经放我这儿2个星期了。。。还是找不到正品的芯片啊。

网友:
这个机器正常的时候是不出3V 5V的,我换过的是有3V 5V出来,但是还是不开机!

网友(2014-09-12):
我擦,这搞的我都怕了,,,,

网友:
有解决的办法 也是很麻烦 的该电路加小板动手能力差的就不要尝试啦 老老实实发芯片吧 没有太好的捷径的办法

网友:
现在的全新原装芯片已经出来了。。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我换了两个待机偏大 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没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