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 怎么强制开启无线

楼主(2012-12-10):
手上有一台ACER5570的机器,客户以前在别人那修机的时候,让人家把开关弄断了,这个机器的无线开关是那种往右边推一下自动弹回左边的,不是那种往左边关往右边开的那种开关,拆开机器进系统把开关推一下可以开启无线,但是关机再开无线就关闭了,必须要在系统里把开关推一下,这个开关也没有找到一样的,所以在这问问朋友们有没有好方法?

网友:
用胶带把网卡的20脚贴上就行了。

网友:
找图纸的到开关

网友A:
嗯,用这种方法我已经搞定很多的机器了!
不能说百试不爽吧,但是很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用这种方法我已经搞定很多的机器了!
不能说百试不爽吧,但是很实用的!

谢谢这位朋友,我想问下你说的20脚是哪个,我这图片从上往下数第20吗?

网友:
其他型号的本也都可以吗?

网友:
20脚黏上强制开启无线 20脚为屏蔽脚 也就是强制开启脚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你说的方法试过无效啊,这种开关是高低电平来控制的,必须要换开关了

网友:
还是 淘淘配件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