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120`开机就掉电··求解··

楼主(2012-12-10):
Hp6120开机就掉电····3V·5V都有····请问大神们···这是通病吗》》??求解··
大神们都在吗??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的供电不全,所以掉电

网友:
量各个电感的电压,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看看 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哪儿保护了吧!    昨天我的HP500开机一会掉电,被我加焊 EC 芯片好了,让我自己都搞得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