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1909wb 开机花屏

楼主(2012-12-10):
一台 dell s1909wb
开机花屏 慢慢的2分钟后正常,不关机一直正常。
已经排除屏线问题,供电都正常。
DELL

网友:
开机 从上往下 一条线 慢慢刷下来 清晰

网友:
这个问题我试过,换了驱动主板也是这样的,屏的部分有问题。

网友:
刷程序试一下!

网友:
0这个问题要飞线了,一根线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