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花屏

楼主(2012-12-10):
谁也没有见过v3000不是显卡和显存的6个屏的花屏   换了新显卡和显存  屏和屏线都没有问题    换好几个显卡都没有好       显存都换了一个样

补充内容 (2012-12-17 10:59):
没有  掉料

网友:
没有碰到过。你修好了吗

网友:
不是显卡问题,那就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故障,都是显卡啊,加焊就好的

网友:
就长加焊不行,换显卡也应该没问题了啊

网友:
可能是耦合电容的问题

网友:
怎么说了  解释一下

网友:
那就换版吧  便宜的很

网友:
V3000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看下的显卡的设置信息,主要看是不是在焊的时候掉件啊

网友:
一般都是显示问题,这种没听说过,楼主修好了记得回来讲解下

网友:
我也碰到啦和你的故障是一样的,换啦好几个显卡啦。显存也换啦,还是一样的花,我把显卡和显存换到别的板上都是好啊 ,郁闷啊,有没有图纸,谁有图纸的传一份啊 。

网友:
看有没有掉件吧

网友:
惠普   v3000的电路图   有dv2000是惠普      v3000是康伯的

v3000 _HPV3706.pdf

V3000 DV2000 965PM.pdf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引起的花屏呢

网友:
呵呵     你维修过吗  北桥花屏、

网友:
换回以后630的 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在焊的时候掉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