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显示器不上电指示灯不亮,懵圈了

楼主(2012-12-10):
外接24.5电源正常,触摸按键有5v电压跳变至1v,到高压板有22和24电压,侧指示灯有5v电压,在0和5间规律跳变

网友:
坐个沙发! 楼主 苹果机  我没修够   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换431的管子或者是那个取样电容

网友:
看到那个板子我就脑壳痛   那么复杂    我还没修过苹果的东西   期待什么时候那个拿个来  我试试手

网友:
表示没修过。集成度这么高  肯定不好搞

网友:
苹果的显示器还没修到过

网友:
把按键全换掉试试

网友:
我只能看出这个板子是三星代工的

网友:
苹果的东西和别人的都不一样吗
咋这与众不同呢

网友:
这几组数据有不正常的吗请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