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3N78 SE 跑 D0 D3 45 50

楼主(2012-12-10):
华硕AM2主板 单桥 开机跑 D0 D3 45 50 总是循环跑求解 电压 阻止都正常 不插内存跑到EE停住 大侠们给给思路

网友:
桥问题了吧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不是CPU,就是单桥的问题了。

网友:
按着桥开机看看,应该是桥的事。

网友:
这个情况也可能与BIOS有关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D3档内存,查下内存供电部分正不正常,刷下BIOS看看,或者是桥虚焊了

网友:
插个喇叭试试看报警不,如果是内存报警再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过了 不行...上面说是换U试试  等找个U试试看

有的桥虚焊用手压压不过去的,我遇到过一个循环跑D0 45 50 的,座、桥都压过,不行,最后问老师,老师直接让上BGA加焊北桥,加好了。

网友:
华硕板跑50不是CPU就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