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北桥供电短路

楼主(2012-12-10):
一块昂达A78GT的板,北桥供电短路,拆下供电管和电容,仍然短路,再拆下W83321,仍然短路,量北桥上的小电容,有几个是短路的,请问可以断定北桥挂了吗?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恭喜你,猜对了!

网友:
直接打北桥供电电感就知道了

网友:
打VGA的值,看下是否北桥明显短路,供电IC和管子都取下来了的话,排除下线路没问题差不多就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
可以先打下VGA,或者你有可调电源的话,烧下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VGA怎么打?北桥供电电感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