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 插电 不开机 D504

楼主(2012-12-10):
应该是通病吧  充电芯片那边的有个D504   烧了  请问这个管子  可否用其他带  或者直接

网友:
不能代用,代用不好就烧机,就机都开不了了,我试过的。

网友:
一定要同型号的才行
不能随便代的

网友:
刚才查了一下,电路图把R529用方框圈起来了,并标示:no_stuff ,  意思是主板上没有安装此原件。

这样看的话,应该是方便维修或检测而设计的,那个二极管是肖特基势垒二极管,是25V反向工作电压,超过30V就会损坏,应该是断路吧。

如果这样,个人认为可以临时短接那两个焊点,因为原图纸标明是0欧姆电阻。 如果要保留保护功能最好找原件代换。

下面是pdf资料

网友:
  笔记本上除了其他芯片 找个引脚一样代换这个 最好 原值代换不然有其他不好的副作用

网友:
最好是原型号代换,避免不必要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