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如何下手呀???

楼主(2012-12-10):
三星显示器的电源板应该怎么量电压?还有它的电压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请教各位大虾!谢谢了
三星

网友:
你这也太笼统了吧。怎么回答啊?

网友:
楼主是新手
先去看看基础电路知识吧
真的

网友:
我去 最基本的都不会。用万用表测 是直流的。。。

网友:
先从基本的电路知识学起,再了解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再理论结合实践进行相关测试。先搞清楚哪是高压部分,哪是低压部分,切记注意安全。直流的较多。

网友:
新手好好先学基础原理

网友:
电源板 都是一样量电压的 。

网友:
只有看看书了!!!

网友:
这个不好解答你吧!
一般还是量负载输出 12V 5V 有没有出来

网友:
先从基础电路学起吧,就是告诉你怎么量你也是不懂原理啊

网友:
坚决同意楼上,一定要多少懂一些再动手。否则烧坏机器事小,被电个好歹就不值得了。

网友:
由电源进线逐步向后检查

网友:
不会吧,比我还菜呀,

网友:
什么都不会怎么回答你

网友:
还是拿到维修店吧

网友:
努力学基础 共同学习 菜鸟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