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过十来分钟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12-12-10):
开机一段时间后

以换过主控 高压 还有电源部分 找一样的显示器互相替换的
不会是屏幕电路有问题吧   也不是很懂  请指教
好修就修  不好修就算了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代换一下试试
确定故障部分

网友:
  排除法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确定过了
可以排除驱动  高压 和电源部分
用的同型号的电路板替换的
还是这个样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一个清华同方22LED的显示器,故障现象跟这个差不多,最后换了条屏线好了

网友:
屏线的 问题吧。。。。

网友:
楼主你解决了吗?什么原因呀?告诉我们一下!

网友:
屏的问题,难修了

网友:
求真相啊,楼主出来说说最终解决办法

网友:
没解决~~~
但我有个一样的碎屏的
刚才拆了一下  还挺麻烦的  和屏是连在一起的
我怀疑的是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或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电路可以上电烙铁吗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不大,逻辑板故障的概率更高,屏上IC也有可能。先代换一下屏线和驱动板,再检查逻辑板上DC/DC电路,如果都正常就可以说拜拜了。

网友:
屏的几率好大。。。

网友:
屏幕上的电路烙铁是不好上的
热风枪还是可以的   毕竟都是贴片
我还是怀疑屏电路
屏线什么的 都换过了  大家就不要在去猜了

网友:
此问题有代表性,楼主解决了麻烦把解决方案发上来好吗

网友:
好像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以前我也碰到过   变压器旁边的滤波电解电容爆了,之后换了就好了    要不你也试试

网友:
问题没有解决
大家不要去怀疑主控 高压 电源了 还有那个屏线
都换过了
可以确定屏幕的事   不是屏电路  就是屏幕自身有问题
因本人焊工不行   不打算在修了

网友:
屏有问题的话,基本都放弃了

网友:
还能用
就是要等

网友:
屏问题,吹焊下屏IC看

网友:
我今天 也遇到过不过没有这么大范围的,而且是坚的,我换了一个驱动板就好了,我查了半天,也没有发现那个驱动板那里有问题

网友:
难呀 既然可以找到同样的屏 可以对照屏修修看

网友:
屏电路,不好修啊,

网友:
恩 太小了
不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