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黑屏问题

楼主(2012-12-10):
顾客送来一台机器,说是黑屏,而且CPU风扇不转了,看了一下,风扇用手拨都费劲了,马上换个风扇。
黑屏问题,集成显卡,开机后一直黑屏,显示器状态灯一直闪,但是进入硬盘自检状态时会亮一会,硬盘自检完马上又黑屏,显示器灯还是闪。
上独立显卡试,不黑屏了。进入系统正常。鉴于客户的显示器前几天曾经出现问题,自己拔插好几次,怀疑是继承显卡或板载VGA接口问题,大家觉得呢?

网友:
有可能虚焊了

网友A:
就是主板VGA接口脱焊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主板VGA接口脱焊接触不好!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
焊接北桥.。应该是北桥虚汗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查下VGA头接触是否不良,查下RGB和信号线是否不正常

网友:
也确实有可能VGA接口位孔内的铜片断掉的,记得有一批硕泰克的845板,我换了好多的VGA接口,都是内部断掉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