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越来越难修了吗?

楼主(2012-12-10):
最近碰到很多显卡都是自检通过,供电正常,键盘灯亮,按CTRL+ALT+DEL也重启,就是不显,无法下手。

现在的显卡花屏的少了,电容都是钽电容根本不需要换      显卡越来越难修了吗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本身坏的多了!好多都得换

网友(点评):
你是说GPU坏的多?

网友:
固态电容爆的可不少!不过芯片坏的较多,特别是虚焊。

网友(点评):
固态电容也会爆?

网友:
那次接网吧的,20个,最后修好了18片,哈哈

网友(点评):
都是怎么修好的,可否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有的是GPU 有的是显存 。。。

网友:
显卡本身发热量就比较高,很多就算修好的也很不稳定

网友:
运气太好了,我就么就是这差 那好的GTX570核心植了几回了,没有修好过,全是花屏,显存测试 无报错,,那位大神能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同意楼主,不过我总是能遇到VGA不好用 DVI好用换了门。 也无法下手,做BGA也那样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一般是核心坏

网友:
加焊 GPU 有时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显卡不好修了

网友:
是的啊!是越来越不好修了,我这都堆了十几张!

网友:
现在大显卡不好修,供电多,信号多。显存有问题也引起不认显卡,HD 5  6  7系列测试软件 还要在UBUNTU系统下运行。

意思是说DOS时代已经过去了?

网友:
我也堆了好几张了~~~~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