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怎么装

楼主(2012-12-10):
东芝怎么装   求大虾

网友:
超薄机是吧。没工具是难装的。必须有一个硬盘转接头,应该是CF转IDE的,具体看所用硬盘是什么接口。挂在台式机上装。

网友:
什么怎么装?

网友:
用个USB光驱应该行了

网友:
也可以拆硬盘装啊

网友:
直接装 找个硬盘接口

网友:
硬盘接口是STAT的吗  是的话 拆下来装也行

网友:
外接光驱可以, 拆掉硬盘用1.8;转接卡也是可行的

网友:
外挂光驱吧,这样好装些。

网友A:
拆掉硬盘用2.5转3.5硬盘传接卡 挂在台式机上装。

网友:
什么怎么装啊,如果是装系统的话,能没有USB口吗,第一张图的屏上第四个图标就是usb启动吧

网友B:
哦,是第五个,就是最后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是第五个,就是最后一个啊

试过啊  进去过一次  不会调  再试下进去  可是怎么进都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硬盘用2.5转3.5硬盘传接卡 挂在台式机上装。

对  我现在正在试 这种方法 好像蛮给力的

网友C:
对   我试试看

网友D:
应该是老机器,不支持USB设备启动,要是遇到自机光驱坏的,只有拆硬盘,装在PATA移动硬盘盒里的板子上,挂到其他机器上GHOST,完成后再装回本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   我试试看

已经装好了

网友:
这个是东芝SS2000M吧,外接cd-USB光驱进PE,直接安装就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老机器,不支持USB设备启动,要是遇到自机光驱坏的,只有拆硬盘,装在PATA移动硬盘盒里的板子上,挂到其他 ...

这个机器只支持CD-USB,拆下来装除非你有1.8寸硬盘接口。或者网卡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只支持CD-USB,拆下来装除非你有1.8寸硬盘接口。或者网卡可以

前几天也遇到过一台老东芝,U盘,USB光驱都启动不了.
硬盘是2.5寸的IDE硬盘,用个老式的硬盘盒接到别的机子上GHO完才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也遇到过一台老东芝,U盘,USB光驱都启动不了.
硬盘是2.5寸的IDE硬盘,用个老式的硬盘盒接到别的机子 ...

老机器的话得用usb-cdom才可以的,dvd的不行,实在不行就网刻好了,没有必要拆机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只支持CD-USB,拆下来装除非你有1.8寸硬盘接口。或者网卡可以

就只能把硬盘拆下来装 而且还是全固态的  肯爹啊  还好我们有这个设备 不然装都装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就只能把硬盘拆下来装 而且还是全固态的  肯爹啊  还好我们有这个设备 不然装都装不了

全固太也不怕,不还是有网刻技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全固太也不怕,不还是有网刻技术吗

网刻技术 不会

网友F:
好像有点难度期待 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有点难度期待 好的办法

办法就是拆下固态硬盘找同样的接口 然后进行第一步
第二步就把硬盘放回笔记本里去解压  就装好了

网友:
没见过,今天见识了

网友:
大家都在说装系统,楼主装好了没,这机子还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