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线路,动态测试,看数据感觉这个三极管还是有问题,可还有解释不通的现象

楼主(2012-12-10):
之前发现并提问过这个问题,当时没画图也没拆下来测量,现在好好整理了下,动态测了三组数据,发觉还是有问题。

就是这个Q1,图上采集三个点(电压比较器的输出脚pin1,三极管Q1的c集,第三个是通过接线柱链接的供电板上的光耦1脚,它是24v电源输入端),测量了三组电压:
U3_pin1    Q1_C      PPC502_pin1
1.8             0           1.2
0                22.4      23.4
0                22.6      23.4
----------------------------------------------------
我的判断是,U3_pin1输出高电平1.8,q1导通,c极电压拉低,PPc502的1、2脚导通,通过光耦控制后部分导通供电;
当U3_pin1输出低电平0,Q1应该截止,此时Q1的c也就是PPC502的2脚应该和1脚电位差极小,光耦等效不通。可数据看,电位差仍可以使led导通(实测光耦后级也导通继续供电,定影管持续加热),说明此时Q1的ce方向是导通的,只是电阻较大而已。
不知道我的判断对不对?
--------------------------------------------------
静态测量(数字表二极管档)以前发帖说过,现在通过再次测量发现:
在线测量(c级只连接到接线柱,拔掉接线插头我感觉相当于开路了),bc和be方向有压降600-700mv;ec方向有1800mv左右,其他为1。(ec方向指红笔e,黑笔c)
拆下Q1测量,标准的npn三极管,只有bc和be方向有压降600-700mv,其他均为1
测量拆下Q1以后的三个焊点,任意两个且任意方向均为1.  奇怪不?

到现在也不明白,在线测出的ec间1800是怎么来的,不过有这个数据是不是和动态测量时的数据比较吻合?

补充内容 (2012-12-11 08:50):
发现自己好傻×,在线测ec间压降1800,应该是没走发射结,走了R46了,然后集电结正偏......

补充内容 (2012-12-12 21:33):
重大问题:我断开Q1的c极,在+24VS2继续供电的情况下,PPC502的1、2脚电压仍为23.4、22.5, 2脚相当于断路啊!越来越混乱了。看来和Q1没什么关系。

补充内容 (2012-12-12 21:36):
PPC502焊下来测量,1、2脚正偏1400mv,反向截止。2脚线路很简单,就一条铜箔通向接线柱,断开的线路,光耦也能通? 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在线测ec是不是有回路,地,R46,bc结。

网友:
开关电源是通过光电耦合器将输出端得电压以隔离的方式加到高压管的震荡电路上实现改变电压的,不见得那个信号是数字的开关状态工作,可以是线性的模拟信号(老式的分立元件的电视机电源........)

网友:
说实话如果是模拟的,那我就更白了,基础理论太差。
这是一台三星ml4500激光打印机,U3是电压比较器,输入端接的是热敏电阻,采集信号。输出脚pin1只有高低两种状态,应该是数字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测ec是不是有回路,地,R46,bc结。

能是哪里的回路呢? c极很简单就一根接接线柱去了。而且静态测量时,接线是拔掉的,避免了两块板子互通。
R46阻值正常,bc结无论在线还是开路,都正常啊,bc=650mv,cb无穷大

网友:
你把进入比较器的Vcc5V也拔掉,否则那里会给三极管产生正向的偏流,从而使三极管导通。
你测量比较器的输出就是 D4的正极对地电压是多少,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判断是,U3_pin1输出高电平1.8,q1导通,c极电压拉低,PPc502的1、2脚导通,通过光耦控制后部分导通供电;
当U3_pin1输出低电平0,Q1应该截止,此时Q1的c也就是PPC502的2脚应该和1脚电位差极小,光耦等效不通。可数据看,电位差仍可以使led导通(实测光耦后级也导通继续供电,定影管持续加热),说明此时Q1的ce方向是导通的,只是电阻较大而已。

==================
Q1的集电极回路没有接别的元件,只有PPC502的发光二极管,这个Q1在这里是一个开关管,基极高电平时导通(相当于开关闭合接通),基极低电平时截止(相当于开关断开),所以说Q1在基极低电平时集电极电位必须=24VS2,而不能是22.4~22.6(v),它与24VS2之间没有电位差!否则说明Q1性能不良(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