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ci945gc诊断卡跑39

楼主(2012-12-10):
       此板开始过来时没有复位,之后加焊之后可以复位,但是诊断卡跑39,把内存换到另外一个查槽之后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有没有大师遇到过此类问题,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加焊的南桥还是北桥?应该还是虚焊了

网友:
好像我遇到一致铭的也是一个内存槽不过,换另一个就过了。让他将就着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北桥,不知道945gc用的网子是不是和945p的一样

额,忘记了。。你再回焊一下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忘记了。。你再回焊一下试试呗

行,感谢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