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 CPU座BGA伺候全OK

楼主(2012-12-10):
    修了一个多月的CQ40了,今天终于修复成功。。。
    拿过来机器是开机需要20分钟才能亮机,后来修着修着短路。。。短路保护。。。此处略去1W字。。。。昨天淘宝订了638AMD 的CPU座子,终于修复成功。。。附上图片,分享一下。。。

网友:
连座子都可以换呀、?怎么怀疑座子问题呢   绝对加分

网友A:
以前TX1000倒是换过cpu座子,也有做好的

网友B:
换座能用多长时间呢

网友:
笔记本的座子还没换过,也在考虑什么情况下该换座子?

网友:
倘若是英特尔的话买479的座子没错

网友:
楼主 你的5830温度曲线怎么设置的,我用的是5860,好多温度不知道怎么控制。麻烦指点一下,我qq  56704754   私下联系

网友:
嗯!这个座子难做的

网友C:
买来的新座子是不平的   LZ怎么做好的  求指教  而且   CPU座子不能用焊膏 要用液体助焊剂

网友D:
台式机775到是换的不少。。。。笔记本的。。。说来惭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TX1000倒是换过cpu座子,也有做好的

呵呵 是呀 其实还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座能用多长时间呢

跟做普通BGA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来的新座子是不平的   LZ怎么做好的  求指教  而且   CPU座子不能用焊膏 要用液体助焊剂

呵呵 我用BGA焊油 直接跟普通BGA一样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775到是换的不少。。。。笔记本的。。。说来惭愧呀。。。

请问G41的座子如何做啊 简单吗?我倒是没做过哦 请教下

网友E:
今天倒是修了一个CPU坏的   还没碰到过座子坏的   楼主的BGA和我的一样的

网友:
换CPU座子遇到的还真的不多,最多加焊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倒是修了一个CPU坏的   还没碰到过座子坏的   楼主的BGA和我的一样的

加焊没好 所以直接换了

网友:
  楼主的BGA和我的一样的

网友:
楼主CPU座子可以直球吗?还是CPU座子坏了后必须得换新座子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全新的 没值球了 呵呵

楼主,我想问你下哦,你有没有修过联想C466M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买全新的 没值球了 呵呵

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开不了机,我把高压的那条线拔了就可以开机了也能显示,只是屏暗,插上高压就开不了了,这正常待机电流是0.01-0.02,我一插上高压就到0.05了就开不了,楼主你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开不了机,我把高压的那条线拔了就可以开机了也能显示,只是屏暗,插上高压就开不 ...

加我QQ把 995024515!交流西安

网友H: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CPU有问题,我以前搞一个V3000,有一个内存槽不能用,哥也是换,连换了三个都一样最后换CPU好了,而且这个AMD的CPU坏了有一个毛病,压压就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CPU有问题,我以前搞一个V3000,有一个内存槽不能用,哥也是换,连换了三个都一样最后 ...

压压 加焊都不稳定啊  直接换了 呵呵

网友I:
请问你的温度设的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你的温度设的是多少?

无铅温度 260

网友J:
和楼主台子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和楼主台子一样的

感觉如何呀 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感觉如何呀 呵呵

价钱便宜 是没5860的好用

网友I:
谢谢啦! 260的时间设多少秒?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价钱便宜 是没5860的好用

我感觉一样的 座桥相当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啦! 260的时间设多少秒?

全程跑完 什么时候好了 就停
260秒吧 差不多

网友K:
我现在也有一台准备换CPU座子的,不知道能不能好呢。在订货中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现在也有一台准备换CPU座子的,不知道能不能好呢。在订货中

AMD 还是intel的呢 笔记本的都差不多 台式机 现在在实验 哈哈

网友:
这种问题实在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