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1开不了机

楼主(2012-12-10):
hp g61开不了机 ,待机电流0.005, 3伏5伏都有了,CPU旁边电感没有电压。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哪位高手知道请帮帮忙O(∩_∩)O谢谢。
开不了机

网友:
内存 桥 总线 CPU 电是一个个来,先看下前面的电压有没有。CPU的电压后面才出的

网友:
根据时序来查电压,否则你会一头雾水

网友:
看看是那家代工的。。查查EC条件.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