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谈示波器在维修笔记本电路中的应用——以触发不稳定故障为例

楼主(2012-12-10):
小谈示波器在维修笔记本电路中的应用

示波器-------现在的主流都是用数字的了,而且价格比起以前理想得多。对于一般维修店这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真正用示波器维修的维修员并不是很多。相信很多没有示波器的朋友并不是不想买,而是怕买了不会用,成为一台不能收听的“收音机“,对它在实际笔记本电路的检修检修摸不着头脑,所以心里那个纠结呀….
     其实示波器在维修笔记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告别经验式维修,真正要做到信号级维修,它是不可获缺的。特别是针对一些疑难杂症,如一些不稳定故障,更加能体现示波器的重要性了。下面以一个简单的小案例做个示范,希望对还在纠结是否买示波器纠结的您有所帮助。
时间:20121210   地点:福建泉州   天气:冷
   今天正好有空,一个朋友拿了一块话说是一体机的主板说是不触发,搞不定让我帮瞧瞧,说实话这种一体机的板子我也是头一次修,也没多大把握,朋友的忙要尽力帮的。
  先看看板子吧,还挺新是1155的座子,桥有做过,其它没怎么动过。
   简单对主板各供电打值没发现异常后,试了下故障,发现有时是能触发的,但多试几次又不行了,非常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故障相信很多朋友也是最怕修到的。其实不管任何一种不稳定故障,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好修,我的方法就是多试,试到它故障再现为止,趁着有故障时去检修,和正常时测得的数据进行对比,一定会现不正常的地方的。说曹操曹操就到,当板子不能触发时示波器捕捉到35V电感上丢失了3V,立即把示波器设为普通触发状态,捕捉3V的软启动过程,发现了敌情,请看下图:
   从上图可明显看出3V达到峰值后持续不到2MS的时间迅速下降,直到12MS左右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峰值电压达到了3.7V而且还带点波动。好,波形是捕捉到了,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上述现象呢?以我经验来说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3V带载过重,于是马上再一次打了它的对地阻抗,发现70欧,这个值很难判断到底是否正常,估且算它正常先吧。于是心里马上激起把3V滤波电容换掉的冲动,说干就干,数秒后….再次开机

  如上图,这时波形已经恢复了正常,非常漂亮的一个上升过程,且保持平滑。心里有数了,如果没有第二个故障的话,此板应该修复了,反复试了很多次没有再出现不触发现象了。
  于是装上CPU,内存….问题来了,因为是裸板,而且这种板又没办法上可调电源,PCI-E又没有LPC总线,所以诊断卡也不好使。那怎么判断是否跑码呢?所以这又是要说的示波器的又一好处了,通过打CS#捕捉它的波形变化情况,也可以知道主板是否跑码,是否过内存…..

从上面三张图可以看出,此板肯定跑码了,且已过内存了,如果这张图没有说服力,或者不敢确认的话,那再来一张
从上图可以明显看出内存已经和CPU开始交换数据了,那可以肯定的下结论了,POST自检已过内存,看来要亮机了。
  其实没有屏的情况下,还可以去测屏接口的I2C总线来判断显卡是否读屏的EPROM,如果有脉冲,那一般接屏都显了,当然不一定准,因为有些板要上接上屏才能打到波形的,再加上没这板图纸我就没测了。所以可以交差了…….
               当然以上只是示波器在笔记本维修里的非常简单的应用之一,在笔记本里很多的关键信号都还是得靠它才能测得出来,为什么你修不出来别人能修呢?因为人家能捕捉你没办法捕捉的信号…..如果此反应不错,后续我会再写更多示波器在笔记本维修的应用的贴子,路过的顶下吧。

网友:
楼主,帖子写得很明了!~ 这个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过程,怕与接触,或者说 拿着示波器的笔,最多在晶振、电感....上面点几下,对这些信号的判断正常与否,有些缺乏!~  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正常,怎么样才算不正常!~
     以及检测一些常用的信号检测点,怎么确认!~
总之,一头雾水!~  自己开店就算不会用,得得买回来用用!~不用,什么都不会晓得的啊!~

网友:
真希望楼主能帮我们解决以上的凝惑。。。。。

网友:
估计没示波器这主板修不好,,

网友:
不是的,测的是5V,

网友:
真的很崇拜那些维修高手。

网友(2014-06-03):
很给力!很给力!
我刚使用示波器的时候还是挺感兴趣的···

网友(2012-12-17):
刚来的,只要你出的文章,通通十分,呵呵
谱源也不能截屏吗?为什么要拍照片。。。楼主要是觉得好的话请回复下!我也在纠结泰克二手和谱源!呵呵,你懂的,,,
我也想买一台,就是不会用。

网友:
换波波了啊? 、不错。。
楼主换波了????
典型的保护性无输出的案例

网友:
测号测量一直是我的软肋啊,上面评分时还打错了
其实也可以借鉴 笔记本经验抓 屏上的I2C总线信号

网友:
这个是很典型的3V滤波电容不正常,造成的待机供电芯片过压保护了,没示波器很难查呀!基本上所有都正常!

同意楼主: 3.6 反对楼主: 3.0

网友(2014-06-03):
3V滤波电容不正常用万能表也可以检测故障,不是很准确而已。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3

网友(2013-12-26):
楼主点到要害·————》过压保护。
保护性无输出

网友(2012-12-10):
希望以后还能看到你的文章

网友:
示波器不错哦,想买一台。

网友:
不错   超级赞一个

网友:
高手一出手.果然不一样...简短内深..

网友:
一直想买一台,就是不会用呀

网友:
示波器会用,上学时用过ss5702的模拟的,所以现在用数字的很容易上手。只是生意清淡,所以很少用到示波器。示波器在排查信号问题的时候,确实是一把利器,我是很多工具都没有买全的时候,优先买了示波器的。

网友:
一直都在关注着你,更加期待你的作品出现

网友:
其实这样的帖子只能说明楼主很厉害,但一般人光这样看看是学不到任何东西的。
比如那些波是怎么看的。。。等

不过我能看懂,只是不知道还能这样用。最近在研究单次触发。。。
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如何通过CS来判断过了内存,倘若你不去补抓LPC  PCI   内存  smb。应该来讲这SPI的BIOS在插上电源CS就应该有波吧?

网友:
对楼主的敬仰一直是滔滔江水,绵延不绝啊~~多出几个用示波器的例子~~台式机的供电,是不是都能用示波器来查了??以前有些说是线性供电部是pwm供电的不能用示波器?是不是这样呢??劳烦楼主一答解惑!!!

网友(点评):
台式机上面用示波器的真的很少,除了量一下32.768用用,线性供电的那种,属于比较老式的主板上用,比如LM324比较器 PWM也可以用的上,但是多数是还芯片,还是得结合实际来

网友:
请问楼主是在哪里学的技术呀?看了您的文章之后深感佩服。真想拜你为师。小弟我在此顶一下了

网友:
不这么会用  最近也在看示波器方面的知识  希望楼主多发一点  好让我们新手多学习学习

网友:
汗,还真没用过示波器。LZ,加油,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贴子。

网友:
这种过载一般去查后级切了。没想到楼主第一想到的是电容。

网友:
有启发作用,顶一个。

网友A:
楼主这些大家我想都会吧  关键在于怎么设置示波器啊    能不能说怎么设置啊  我这的示波器和你一样的型号但是我抓的32.768抓不到波形只能看到一条直线啊    抓14.318就没问题楼主能说说嘛?

网友(点评):
电压调低一点就可以看得到了,一般是100毫伏就行了,你打到1V的档位是肯定测不到的,32.768电压幅度很小的

网友B:
我现在也有示波器,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示波器AUTO后的,电压到20V,要是调小就看不到波型的上部和下部,这个怎么调节高手说一下

网友:
基本上不用AUTO档,一般无论数字还是模拟,100毫伏电压档足矣
你应该是测PWM管制管的G极吧,峰值电压20V是正常的啊

网友:
上面抓3V5V的时候是抓单次吗

网友:
店里的示波器布满灰尘  希望楼主能多发这种贴

网友:
示波器买什么价位的划算呀?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怎么会用,羡慕楼主的技术

网友:
一直都在关注着你,更加期待你用示波器检修的更多作品出现.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向老师学习 真希望多出点示波器的使用和实战资料出来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待机电压。时有时无的。。后来换了电容就好了。

内存已经和PCH交换数据了   内存应该跟CPU交换数据吧。。

网友(点评):
是的,呵多谢指出错误

网友:
很久没看了,好贴,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
自已买的是一台模拟的示波器也是不怎么会用,什么时候有人写一些这方面的贴子就更好啊。

网友:
没想到3V虑波电容不良也会不开机。以后要注意。

网友:
用示波器维修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 分析的也很好

网友:
不错,把信号讲得很精妙!!!!!

网友:
估计楼主修的这机器是直接主板引电源线出来的

网友C:
之前在工厂维修时全部用示波器,出来开店了反而很少用了,第一是示波器反应慢不想用,二是难修的直接换板,没得时间精修

网友:
现在已经往信号级发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在工厂维修时全部用示波器,出来开店了反而很少用了,第一是示波器反应慢不想用,二是难修的直接换板, ...

看来这位兄弟示波器使用得还不错,有空也发些相关案例吧

网友:
楼主的思路可以学习一下   很牛啊

网友:
看不到图呀,这玩意怎么样看到丢掉了3v,

网友:
还不会用呢。。 看来得学习下了

网友:
早已明白示波器在维修中的重要,只是买来的二手日本示波器没有去深究。很少用。所以时间一长在这方面现在是严重的短板。期待LZ发更多关于示波器的案例和分析思路。

网友:
楼主的作品都是精品,小弟真的很佩服,呵呵

网友:
问题是有示波器不知道打那个地方,也不知道波形的标准,何为正常?何为不正常?猪啃南瓜无处下口,我见好多是拿来装门面,装普

网友:
看完这贴,启示不少。楼主再来些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些大家我想都会吧  关键在于怎么设置示波器啊    能不能说怎么设置啊  我这的示波器和你一样的型号但 ...

哦哦哦原来这样啊。。。。我都没仔细研究过这东西

网友:
典型的过压保护嘛,LZ很不错哦

网友:
高手最近剛入手一台波波,還有一些功能不知道設置,能否給點資料參考?295816329@qq.com

网友:
问下楼主,示波器我习惯用模拟的,模拟和数字的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点评):
数字的操作更简单,而且更值观,方便分析

网友:
刚哥,您的波波多少钱呢。什么型号呢

网友(点评):
1102E,两千多个大洋

网友:
楼子示波器的贴子写的很好,希望以后能看到你更多关于示波器的贴子

网友:
说真的,示波器自己还真的不怎么会用,里面的设置也不知道怎么设,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有示波器,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示波器AUTO后的,电压到20V,要是调小就看不到波型的上部和下部,这个 ...

谁能把怎么用示波器说详细一点。大家都学习一下。

网友:
很好,刚学用波波,很需要!楼主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