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上面有横线,怎么解决

楼主(2012-12-10):
这样怎么解决?求大侠,屏上面有横线
横线

网友:
是笔记本么?可能是“闪屏门”的屏,这个一般修不了的!~
只有用专业的修屏的地方能修,成功率也不高

网友:
好像是屏压坏了受的伤,修不了了。

网友:
HP门的屏呀~!修不了的。

网友:
屏坏了,直接换屏,一般人修不了。

网友:
屏坏了,修不了了,或者是你屏电路的软排线问题

网友:
这是典型的闪屏门啊 换屏吧

网友:
应该是进液体了吧,报废了

网友:
屏挂了。换屏吧。。

网友:
换屏...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
屏坏了。没的修

网友:
各位所说极是换屏吧。

网友:
神仙也修不了 换屏吧

网友:
闪屏门,不光惠普的,联想也有很多

网友:
LG 的屏吧?更换吧!

网友:
直接换屏,哦

网友:
屏上有部分正常的,都是屏问题(含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