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IntelH55自动掉电?

楼主(2012-12-10):
客户拿过来时说把电源坏了把硬盘和主板都烧了,触发后风扇转一下就停,5秒后再转下一直重复。触发时测得各电压都有,强行加电各大电压都没有,没有发烫的芯片。测得红5V对地值只有65不知道正常不?换过IO问题还是一样,

I3的U,装上U后不掉电了,不过各供电都没有,而且U还发出吱吱的声音

RT8857换过两还不行

补充内容 (2012-12-11 10:56):
换了2驱动芯片两组场管后,上CPU后有复位了可是电源嗡嗡的响,电源是好的点其它主板没声音。而且CPU超级烫,不知道是把CPU烧了还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不插4PIN也会掉电

网友A:
会不会CPU供电不正常 或者说MOS输出有偏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CPU供电不正常 或者说MOS输出有偏差!

CPU供电部分是由RT8857和ISL9619A组成的,还是有个ISL 6314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部分是由RT8857和ISL9619A组成的,还是有个ISL 6314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ISL 6314这个是时钟芯片那个rt8857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C:
应该是CPU供电部分不正常吧,你说的发出吱吱的声音应该是VCORE部分的大电感发出来的吧?不是CPU发出来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CPU供电部分不正常吧,你说的发出吱吱的声音应该是VCORE部分的大电感发出来的吧?不是CPU发出来的吧

装上CPU后风扇会一直转,可是CPU和其他电压都没有。我应该查哪里

网友:
现在的高端主板跟笔记本差不多,没图纸没办法搞

网友D:
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电源管理芯片

换过两个了还不行

网友:
等待楼主解决。 现在的新板呀。  真不知道怎么修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上CPU后风扇会一直转,可是CPU和其他电压都没有。我应该查哪里

先修内存供电,你在论坛下个图纸追下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