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自激电源-正反馈不起振疑问

楼主(2012-12-10):
有一个9v,1000ma的电源坏了,拆开时发现里面有一个C9014,有一个C9015,然后开关管是K2875.
K2875应该是坏了,在网上查都说这个是MOS管,查资料也是2SK2875的资料,没有不带2S的K2875。
但是我看电路板上,在这个管周围,在这个管周围没有电阻和电容,(MOS关管时泄电需要元件来配合----看网上说的)所以应该不是MOS管,而是普通的大功率三极管。后来换了一个K2645的开关管,然后串灯泡装装回去,插两次电,均有15v的输出(偏高),拔电查输出电压高的原因,看半天没有结果,过了半个小时再插回去时,表现又不一样了,瞬间有电压输出,同时电源的指示灯也亮一下,但是马上电源输出就没有了,而灯泡就长亮。应该是短路了。

没有画电路图(好像画图挺麻烦的),借用了下面这一个前辈的图(原理类似),分析时发现:在我的这个电路板上,在正反馈那里没有如下图中的ID4的那个二极管,而是起振线圈输出后,直接串联一个2A275的电容(如图中的IC3),然后再串一个510欧(图中的1R7)的电阻,加到开关管k2875的基极上。

自己分析:一插电有电压输出,证明启动电阻是起作用了,但是当要等正反馈给B极加电时出了问题,所以后面又显示短路(排除开关管有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2A272的涤纶电容坏了,或者是没有那个ID4的二极管导致的?

这个二极管ID4同电容IC3并在一起,具体是如何起作用的呢?

现在能弄懂了开关电源的整体结构和各模块的作用,但是细节方面,有些元件的作用原理还不是很清楚,还望前辈指点!

网友:
看到这个贴子,里面说,感应绕组因为启动电阻将开关管启动后,产生电压,这个电压经二极管和电阻加到开关管,使开关管电流持续上升,当稳定后,因为直流不产生感应,所以启动绕组就没有电压了,而此时电容开始放电,又使开关管起作用。
那如何这样讲,这里是一定要有个二极管的,但我那个电源,没有加二极管,这又是为什么呢? 回去再好好分析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00714
310V通过绕组加到Q2的集电集,同时经过启动电阻加到Q2的基极给它一个启动电压,这时候的Q2并没有完全导通,只有微弱的电流流过。这个时候下面的这个绕组就产生了一个感应的电动势,电流从正反馈那又加到了Q2的基极,使基极电压变高,这样又使之前的电流变大,在此同时,正反馈电路上的电容也在被冲电。当Q2完全导通的时候,电流不再有变化,绕组就没有了感应的电动势,此时正反馈上的电容开始放电,当电容放电快结束时,再重复上述动作

网友:
刚修了另外一个摩托的手机充电器,带充满提示的,修复成功,观察这个电充器的正反馈,是用一个10k的电阻代替那个二极管同电容并联的,后级的9015三极管坏了,修复后正常。

网友:
童鞋 多看书 这电源说出来很费事

网友:
主要是我打字慢 没有办法

网友:
呵呵,理论知识确实不是很扎实。
大概知道电容能通交流,但是不知道这里的电容也是一样的作用吗,感应线圈有电时充电,开关管饱和后,感应线圈就没电了,这时电容放电,然后开关管又导通,是这个道理吗?

网友A:
这个电路貌似要有并联的二极管,二极管要一定压降才能导通,就是说反馈线圈的电压如果不能使二极管导通的话,反馈是不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貌似要有并联的二极管,二极管要一定压降才能导通,就是说反馈线圈的电压如果不能使二极管导通的话 ...

但是确实有好多电路图中,这里是没有二极管(或电阻)的,但我还是不太能理解没有通道,B极需要的启动电压如何能过去。
看下面的这个电路图中,也是没有电阻或是二极管的。

网友B:
K2875是MOS管,而不是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K2875是MOS管,而不是三极管。

MOS管的外围电路如果没有的话,关断会有延迟,也就是说,它本来应该关断时,因为延迟的原因,G没电时,DS之间来来应该断开,但是因为延迟,所以DS间还没有关断。

另外我查到的资料的都是2SK2875, 不是K2875,。。而且从线路来看,应该也是开关管,不是MOS管。

网友C:
貌似光耦反馈一路有问题啊   没有二极管正反馈弱一点 问题不大 设计参数不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光耦反馈一路有问题啊   没有二极管正反馈弱一点 问题不大 设计参数不同啊

现在就差光耦没查,不知道是否有问题。
另外您说正反馈没有二极管正反馈弱一点,问题不大,怎么理解呢?很急切的想知道原理
加个二极管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