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品牌机在C盘前面有两个隐藏分区,做系统做不上怎么解决

楼主(2012-12-10):
前几天我去客户家做系统,他们刚买的HP1229的机子。一开始有系统,分区不合理就让我重新分区了,可用ghost做完系统怎么也不引导,用安装盘提示分区格式错误。谁见过这种情况呀?

网友:
重新分区。

网友(点评):
没看见都说分区了??

网友:
重新分区装系统不就完了

网友(点评):
没看见都说分区了??装不上系统。

网友:
是I3 I5的机子吧?我遇见这种问题很多台了。我用一键分成4个区  在用ghost做完系统。  如果不引导进PE运行WIN引导修复程序  修复完重启就搞定了。

网友:
不能从新分区的话,可以把前面的两个隐藏分区删掉...以及主分区C盘删掉,用俩隐藏分区以及C盘重新分主分区!~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带自动恢复系统的,直接ghost会不启动系统的

网友:
隐藏分区还不好搞定么?

网友:
分区没分好。主分区有没有设置作用

网友:
是不是不能用ghost装系统?

网友:
pe里的引导修复程序可以解决!!!

网友:
分区删除,重新分区

网友:
见过这样的机器,但是没有搞定,学习了!

网友:
用5楼的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
用5楼的方法

网友:
我曾经修过一台机器不认硬盘再我机器上认冷机不启动热了就能启动最后没解决

网友:
在pe里 重新引导下 应该能行吧

网友:
不行就清零,再分区

网友:
将装有系统的分区 设置成活动分区 再更新mbr

网友:
设置引导就OK

网友:
不用分区也可以,把第一个分区删了,第二个设置成活动分区,然后PE里有个引导修复的工具,修复一下就OK

网友:
分区问题,删掉隐藏,重新分

网友:
看原来是装什么系统,重建MBR应该可以

网友:
重新分区,应该可以

网友:
用pe引导、进pe用DG看系统分区是不是激活状态、

网友:
重新分区

网友:
哈哈我来告诉你吧,分区格式错误

网友A:
分区分了都快一百变了还是不行,不是分区问题,把硬盘拿下来问题依旧,你们说哪的问题呀?我也是做电脑维修的,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试?或者手动ghost到原来的系统分区上试试?

网友:
建议DM分区或diskgen
PQ等最好不要用 很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我敢打包票:绝对是重新分区之后,主分区没有激活(active)!

网友B(2013-12-08):
进PE 硬盘分区里面点及硬盘右键装换为mbr就行了

网友:
把隐藏分区删除掉 就行了

网友:
我这边都是从新分区,下次用5楼的方法试下。学习了

网友:
你那个应该是win8的系统吧要重新分下区再用win7 的安装版去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2016-02-03):
联想笔记本电脑客户其他盘有资料(重要的不能删除的)。在电脑磁盘里有C盘,但在PE里C盘大小变成了D盘 这样怎样做系统在只删除C盘的情况下。谢谢那位给予解决。

网友:
主分区没有设置为活动分区所致!

网友:
这简单 他是做呢引导分区的 直接删除 重新分一个主分区 就可以吧系统镜像GO 进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