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开机马上掉电

楼主(2012-12-10):
Y460机器 开机马上掉电  要是能开起来用几天都没问题,机器拆出来就好了 反反复复好几天我都晕了 给个思路吧

网友:
说具体点啊,你测试了哪里,电压正常没。。

网友:
该不会是某个电压产生不足导致的吧?
比如+3V。     可以测量一下各组电压值和HWPG值,看看能否找到线索。

网友:
测cpupg 南北桥复位正常吗

网友:
裸板正常,装机出问题。还需要别人说是什么问题么?

网友:
说点有价值的信息

网友:
看看绝缘有没有做好

网友:
我有办法 把CD壳换了

网友:
有可能是哪里电压不良或者是没有绝缘好,你好好的检查一下

网友:
看看PLTRST电压出来没?

网友:
开机马上就掉电一般是有供电没有满足吧,你看掉电的时候缺什么电压

网友:
肯定是哪里保护了

网友:
南桥是HM55的吧?可能是南桥,典型的低温掉电,看桥上的批号就能看出来。

网友:
HWPG,掉点的话Y系列都跟他有关

网友:
装机技术不行吧

网友:
装机时做好防护隔离工作。

网友:
你摸摸主板1.05v vccp那块的电压产生元件是不是发热,在掌托的位置,我手也有个这样的机器

网友:
  你用的是稳压电源还是适配器啊   有时候那个稳压电源的头子太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