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源一台

楼主(2012-12-10):
又到一台10kg的老电源  双路30v2a的其他自己看图片吧,240元出了,东西比较重,注意运费

网友:
2A 修主板和笔记本都没什么用,烤机测短路都没办法

网友:
其实老电源做工厚实,长时间满载运行没有问题,而像很多国产的5A数显电源,那变压器功率没那么大,在满载情况下不出2个小时变压器或者调整管就会烧的.
就连示波器也有虚标的情况.

网友:
拿去卖废品吧,估计能卖比较高

网友:
老东西做工就是不错,如今的缩水太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