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5G41-L开机不触发详细跑线维修

楼主(2012-12-10):
我发这个贴子的目的是让大家学会修不触发的思路和原理等,希望在论坛看不到大家提问不上电的维修了!!!
客户拿来一块梅捷SY-I5G41-L主板,开不了机,上主板图:

先测下有没有短路,打pcia14对地值10欧,(不会是南桥挂了吧。。。。)

再打下usb阻值518:

心里有数了,插上电源上诊断卡,待机3.3v正常,开关针2.96v,明显偏低:

用触摸法先看下是不是那里有拉低电压的。摸到网卡发烫,拆掉再看。

电压还是一样,这个主板没有图纸,跑线1117到R2,另一端分二路:过孔出去一路,和R1连接一路到开关针一路:(为了表达,我随便起的--)

打值开关针600多,开关针这路没有问题,(通常开关针有一个电阻过来电压还有一个贴片电容接地,此电容接地或者漏电也会导致开关针电压偏低。)跑另一路过孔到了后面:

再过孔到了这了:

w83627dhg-p:io拉低了,io坏了,为了证实下,68脚2.95v 67脚3.3v无跳变,就不上图了。直接换io:开关针变成3.3v 对地值12欧。

上cpu,上电,掉电,这什么情况,看下:

把针摆正后,再上电跑码了。

补充内容 (2012-12-11 11:10):
很多人进来看了,很简单嘛,你有没有想过的问题都在8楼有人提出了,我在九楼回复了,看贴其实就要思考楼主发贴的用心,多谢各位的支持。

多谢楼主分享了 以后修补开机的主板 有思路了

网友:
通俗易懂,太好了,新手需要这样的教科书式的帖子

网友:
哈哈   思路很好      以后知道怎么判断南桥的好坏了

网友:
好东西啊   希望以后多出一点这样的帖子 我就慢慢学会修电脑了

网友:
ji讲解的挺通俗易懂挺好

网友:
其实有时候不必懂那么多细心,加耐心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讲的不错。。。应该在待机的时候IO也是很烫的。。。

网友A:
两处没详细说啊:
“先测下有没有短路,打pcia14对地值10欧,(不会是南桥挂了吧。。。。)”
10欧可以吗?最后不是南桥的问题啊?

“w83627dhg-p:io拉低了,io坏了,为了证实下,68脚2.95v 67脚3.3v无跳变,就不上图了。直接换io:开关针变成3.3v 对地值12欧。”
跑线路到了io的68?经查,pin68=PSIN# pin67=PSOUT#。换io后,开关针对地12欧算是正常的?

初学,感觉这么小的对地电阻,好像不安全似的。(看了一些笔记本基础,好像常有类似的小对地阻值)
楼主能不能介绍下,对地阻值有没有什么共性的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处没详细说啊:
“先测下有没有短路,打pcia14对地值10欧,(不会是南桥挂了吧。。。。)”
10欧可以 ...

pcia14脚是3vsb的对地值,通常它给南桥供电,所以多数主板认为对地值低,有短路。这个主板的pcia14脚和图上的1117单独供电的,所以只能待定,要测它的其他条件,usb阻值518欧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也是我发表这个帖子的用意,懂行的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第二个问题,多数主板83627 io的68脚是低高低的跳变,这个是高低高,这是我发这个帖子的第二个原因,不能确定的时候你就要去跑线。
你很认真,我很高兴你提出了我发贴的用意

网友(点评):
USB对址低说明南桥短路,对地正常不代表南桥没短路,83627HF的是低高低,老式的主板才会用,现在大部份是DHF EHF,都是高低高触发的,

网友:
主板上跑线路我正在尝试,经常跑丢或者特变慢。如果心里没有理论的支持就会有点漫无目的的感觉。看楼主最终的结果,和刘坚强老师的视频中一段很相似,正好复习一下。
83627的68脚如果接PWRBT+,就是高低高信号,PWRBT-接地;83627的68脚如果接PWRBT-,就是低高低信号。
至于测PCI 的 a14 我就知道是一个重要的测试点,至于应该是多大的值合适不清楚,还没学到pci

学了一段时间了,难,理论看多了头疼;实践吧,同样是不开机,谁知道是不是刚好自己学的开机电路的问题?
学得很累且没有思路了

网友:
楼主讲解很细,深入浅出地比较容易接受。偶也是刚入门学习主板知识,希望师傅们多发些有针对性的帖子。

网友:
额 有点云里雾里的  怎么跑线路的啊  我没搞过台式机

网友:
跑线路有时跑下去没思路!!!IO芯片参与触发是那些脚!!!PCI插槽上有那些关键测量点?这是我看了这篇文章后,自己要学的!!!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 基础扎实 值得学习

网友:
开关针的对地阻值只有12欧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有人发贴说,PCI14,对地低于75,就可能表示南桥坏了,看来有例外!

不一定的,网卡坏了,也低的

网友:
阻值低于75原因是南桥和网卡两个之一可能挂了,不一定是桥坏。

网友:
讲解很清楚,很有帮助 基础扎实 值得学习

网友(2014-08-05):
学习了,不过楼主插上诊断卡之后显示有3.3V,这样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直接先测开关针?,同楼主开关针测得2.9V,偏低,这样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有2步?
第一:跑线,开关针附近的元器件有无对地短路,
第二:如果嫌跑线麻烦,直接测量IO的68脚,无跳变则IO坏
一般我是直接测开关针,电压正常就直接测IO的68脚和67脚了。
我是新手,请赐教,

网友(2016-01-26):
跑线是基本功,以前我傻的时候,找到一个电源,用了几天的时间,把电源的电路板都跑线画出来了。坚持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