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扫硬盘的好坏

楼主(2012-12-10):
讲得详细点,谢谢。我有个u盘。已经有u盘启动了

网友A:
你用U盘启动后仔细看一下,有个菜单写的是硬件检测或者是硬盘检测。不同的U盘启动是不一样的。

网友:
BIOS里设置U盘启动项,从u盘启动系统,选择菜单增强MAX DOS工具箱
选择MHDD(硬盘坏道扫描工具),进入后,发现硬盘,在数字几下,就选数字几,回车,按F4,再按F4,软件开始扫描硬盘,出现坏道是,扫描到的是红色方块。

网友:
可以按3楼的试试,进PE里找到程序,然后再找硬件自检,然后就可以找硬盘自检

网友:
3楼完全正确。就是这样。

网友:
进去之后,没有发现硬盘 只有dvd什么的  扫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U盘启动后仔细看一下,有个菜单写的是硬件检测或者是硬盘检测。不同的U盘启动是不一样的。

嗯,我这个好像要进dos工具箱  谢谢哦

网友:
启动项改好了。进去用dos工具箱里面选看见MHDD然后输入回车,选择1-7之间,F4F4,就OK了,下面就是等了。

网友:
u盘启动进入DOS工具箱输入MHDD选择你需要扫描的盘直接按两次F4就开始了

网友(2013-05-17):
下个pe工具  里面有MHDD检测挺准的

网友:
就说简单的那种,下载一个MHDD软件,然后打开它,点错误扫描,然后开始扫描,如果扫描过程中出现红点,说明坏道的可能性很大,即使没有坏道,只要红点很多,你的硬盘使用起来就会使机器很卡,或者死机等故障,这个虽然不是很专业的扫描软件,但一般情况下够用了,还是很强大的,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2013-07-11):
硬件检测,,MHDD 扫描,,选择硬盘,, 按 F4   2次,就自动扫描了,

网友:
选择MHDD(硬盘坏道扫描工具),进入后,发现硬盘,在数字几下,就选数字几,回车,按F4,再按F4,软件开始扫描硬盘,出现坏道是,扫描到的是红色方块。

网友:
dos下用mhdd,win下可用Victoria。

网友:
你没有师兄给你说吗

网友(2013-11-22):
Victoria有最新版吗,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
mhdd是比较好用的,要是自己开维修店可以专门弄台电脑扫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