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5Q有CPU复位不跑码,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12-10):
华硕P5Q,P45芯片组,收废品那收的,背面划断了很多根线,补上线测试不跑码,测试全板供电大致正常,CPU时钟,PG,复位都正常了,压桥,压CPU座,刷BIOS,拆网卡,声卡,串口 全无反应。

这板触发的时候,先是上电,大概10秒左右就掉电了,然后又自动上电,就一直不掉电了。每次都这样。拔了CPU12V供电触发就一直不掉电。点复位开关检测卡复位灯没反应,而且点多几次复位开关板子就会掉电再上电,上电就不掉了。(不是短路造成的掉电)
时钟,PCI复位,IDE一脚的复位都正常的
查了论坛说P45芯片组缺某个供电或者供电不正常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但是我实在找不到哪里的电压不正常缺电压的了

板上有个ASM8283华硕专用芯片,找了类似华硕板的点位看了测试了连这个东西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上假负载,打值卡打值都没发现异常,显卡槽靠北桥一端小电容值正常

网友:
p5q 挺好的,以前新的要卖一千多呢。

网友A:
我这也有一样的主板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网友B:
有供电。。时钟。。复位。。不跑马的还真不修。。。也只能做做桥了。。。再不行。。。多半是放弃了。。。

网友C:
压桥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供电。。时钟。。复位。。不跑马的还真不修。。。也只能做做桥了。。。再不行。。。多半是放弃了。。。

我看了论坛有重植南桥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压桥试试吧

兄弟,我帖子上写了桥,CPU坐都压了

网友E:
有些板 是这样子 触发的时候 就掉电 然后再自动上电  我当初换了 两块一样的Lenovo 板的南桥 然而有块不会 另一块就会出现触发-掉电-在上电 这过程 。但启动好了 完全不会影响板子性能,这点你放心 。
     我遇到几块板都是775的 有复位  刷BIOS 等等 都无果 。但最终都是做南桥好的 (我遇到第一块的时候我考虑的是做北桥 。第一次我感觉没做好  结果我还 把北桥 取下来丛植了下 ,但也不行。想了又想没道理呀  !于是就 寒起心的考虑了南桥 把南桥 吹上焊膏 。直接加焊南桥  那晓得就亮了  。

网友F:
我觉得不用管断电问题,就是不跑码才导致的断电。

网友:
焊过北桥了么. 先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其实这种板 你要做桥的话 我建议你直接    做南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不用管断电问题,就是不跑码才导致的断电。

饼哥我看过你的教材,上面好像有说到华硕不跑码也会导致断电的。但是这板子该怎么修了呢?饼哥能给点思路指点下吗???谢谢饼哥了

网友:
加焊北桥,不行从植,最好买个新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些板 是这样子 触发的时候 就掉电 然后再自动上电  我当初换了 两块一样的Lenovo 板的南桥 然而有块不会 ...

谢谢你的经验。做南桥你是加焊的吧?还是重植了?我知道也见过775板触发掉电再上电属于正常,但是一般都是触发了几秒就掉再上电,现在这个是触发了10多秒才掉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我帖子上写了桥,CPU坐都压了

呵呵抱歉没有看到

网友(点评):
没事,谢谢帮忙

网友:
华硕  不跑吗  一般换南桥  但是你这 有点难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经验。做南桥你是加焊的吧?还是重植了?我知道也见过775板触发掉电再上电属于正常,但是一般都是 ...

我就加焊没丛植   说实话这板我 遇到的话 我会 先照你那方法  上灯座 等等之类的步骤  都完善了。我 不会考虑 做北桥我会毫不犹豫  做南桥           当然AM2 。754那些我会考虑(但现在这情况你如果闲麻烦的话建议你换个IO,但我估计几率还是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加焊没丛植   说实话这板我 遇到的话 我会 先照你那方法  上灯座 等等之类的步骤  都完善了。我 不会 ...

IO没料换,要订 W83627HF-A 有代换么?这南桥感觉很单薄,怕焊了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饼哥我看过你的教材,上面好像有说到华硕不跑码也会导致断电的。但是这板子该怎么修了呢?饼哥能给点思路 ...

不跑码的,不好修啊。得很细心的排查。然后就是替换法。示波器检测各总线的起始信号是否有动作。。

网友G:
775 双桥的板子 桥脱焊 的很少 我感觉还是先 换下IO 和 时钟芯片 不新再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G:
775 双桥的板子 桥脱焊 的很少 我感觉还是先 换下IO 和 时钟芯片 不新再焊桥

都没料换,感觉时钟没那么容易坏,而且该有的时钟都有了。看了迅维很多高手的实例都是做桥的。没BGA,用土炮不是很喜欢做桥。一般都是迫不得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一样的主板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bios   时钟 fsb io 等

网友H:
一般整版电压正常 复位正常 不跑码  我直接做北桥  bios不对也是不跑码的

网友:
不错 继续努力

网友(点评):
兄弟,不能灌水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整版电压正常 复位正常 不跑码  我直接做北桥  bios不对也是不跑码的

BIOS程序问题可以排除的了,我虽然修板技术不牛,但是也不至于刷个BIOS程序也刷不对。谢谢兄弟的经验,看来这板子都是桥的问题多了

网友I:
你要把它当不跑码来修..等跑码了....就不会断电了.....不过有点坑爹,考验楼主的功力的时候到了...

网友:
我好像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所有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玛,是做南桥好的,提醒下,有些不知道是主板不支持还是诊断卡不支持,能正常显示的也有插诊断卡不跑玛的

网友J:
我修过这块板刚拿来的进修也是10秒左右掉电,刚开始我用E4300的CPU来测试,也是各路信号和供电都是正常我也是非常纠结,最后把BIOS重写了还是一样,放了一天想来想去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可能有问题,最后换了个E7300的CPU正常了,现在板还正常工作。

在这说一下,一般来说INTEL芯片组主板很少很少有桥虚了,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加焊桥啊植呀,起个例子吧,技嘉主板GA-P43-ES3G大部分的板客人交到你手上的时候就是开机十秒左右掉电并且这板98%可以修好,并且不是桥的什么虚了也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楼上是说GA那款板 换个U也行???  怎解呢?

网友:
我遇见过很多华硕的主板,就是 插12V 开机一会就掉了  拔掉12V 开机不掉电, 修死都没有修好 郁闷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修过这块板刚拿来的进修也是10秒左右掉电,刚开始我用E4300的CPU来测试,也是各路信号和供电都是正常我也 ...

谢谢,你意思是说那块GAP43是换U好的???华硕板也是换U好的???想不明白。我这板换了E1400 E430 E420试了都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要把它当不跑码来修..等跑码了....就不会断电了.....不过有点坑爹,考验楼主的功力的时候到了...

呵呵,兄弟看你平时修板的帖子也挺多的,这板子指点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K:
bios 找个看看

不想说了,我刷了很多个了,要是刷得好也不上来求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兄弟看你平时修板的帖子也挺多的,这板子指点下呗

这种板子,修的时候要有点耐心的..如果你现在想不出来..放一边等有空了,再拿出来修一下,不要太急了,不然你会进死路的,再整理一下,不跑码的维修思路...祝你成功....

网友:
我有一片P5Q,莫名其妙掉电,放了半年居然放好了,现在使用1周正常中。。。

网友L:
你是用什么核心的cpu试的呢,要用酷睿双核的cpu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L:
你是用什么核心的cpu试的呢,要用酷睿双核的cpu试试!

E420 E430 E1400都上过了,都是酷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E420 E430 E1400都上过了,都是酷睿的

查查各供电正常不,时钟,复位!实在不行就搞搞南桥吧!

网友:
有复位不跑马的不好修啊,不是说桥的问题大一点。
只是这种情况一般都只能做做桥了。各总线阻止查查,供电时钟复位查查,不行就干桥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快同样的问题,电压都有的。CPU座子我也加焊了。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有个示波器好,测量cpu到北桥的总线  北桥到南桥的总线   南桥到BIOS总线  一目了然就能侧到问题了。

网友:
南桥加焊了,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
我遇到这类的板子·都搞不好的·太费劲了··都是档料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经验。做南桥你是加焊的吧?还是重植了?我知道也见过775板触发掉电再上电属于正常,但是一般都是 ...

为什么不考虑过了自检呢?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先加焊所有大芯片 桥的话可以用压的方法 再者趁上电时侧供电是否正常